[应用相关] 请问STM32的ISP方式和IAP方式下载程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11-13):
都可以通过串口来下载啊。貌似ISP方式需要将BOOT管脚配置成上电从System Memory启动,System Memory中有一段BOOTLOADER来接收串口来的数据,把它们烧写到FLASH中,而IAP方式是用户自己写一段烧写程序,通过ISP或者仿真器事先烧写到用户FLASH中,使用时通过某种方式触发这段程序,再来从串口接收数据,然后烧到相应的FLASH中,不需要改变BOOT管脚配置。是这样吗?

网友A:
对的。可以上我网站看看。

我写了份东西。

楼主:
你的网站网址是什么?

RT

楼主:
已经找到了

已经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