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ltProbe, 兼容uC/Probe 的协议

楼主(2008-11-13):
ltProbe免费提供给大家使用。转载请注明出处:青藤门客播报站
ltProbe,缘由:由于uC/Probe收费太高,就抽空做了个工具来兼容他的协议,我的目标是在freertos上也实现类似的协议,这个工具是为监测freertos准备的。
使用说明:首先打开ELF文件,要与你的工程对应生成(用以得到变量列表)
,然后选择串口并连接,这时双击(3)列表中的变量即可在(4)中看到当前该变量的值。使用说明不多讲,下载后用用就知道了。
目前使用ucos网上提供的STM32上的移植软件已经OK,想要移植到别的芯片上也OK,前提是提供ELF文件,并实现下位机的协议。

目前只支持了Simple Read 协议,
--------------------------------------------------
++++++++++++++++0x0002 ---Simple Read ++++++++++++
--------------------------------------------------
(1) The RX format:
   (A) A 2-byte format , indicating the data segment format;
    (B) A 2-byte length , indicating the number of bytes to read;
    (C) A 4-byte address, the starting address of the data to read.
        +-------------------------+-------------------------+
          |          Format         |     Number of bytes     |
          +-------------------------+-------------------------+
          |                      Address                      |
          +-------------------------+-------------------------+
(2) The TX format:
   (A) A 2-byte format, indicating the data segment format;
    (B) A 1-byte status, indicating the status after the request;
    (C) A 1-byte modifier;
    (D) The memory data.
        +-------------------------+------------+------------+
          |          Format         |   Status   |  Modifier  |
          +-------------------------+------------+------------+
          |                        Data                       |
          |                         .                         |
          |                         .                         |
          |                         .                         |
          +---------------------------------------------------+
相关链接:http://blog.**/walnutcy/181282/message.aspx

楼主:
由于家里没板子,在公司时又忘了截个正在读取的图片了

楼主:
再上传一个DEMO的ELF文件,

给的BIN文件是可以在ST当时送的最小系统上运行的ucos,
只是四个灯在闪,
但内部实现了uc/probe的协议,
(各位去下ucosii官方公布的103E的Demo代码中有此协议的完整实现)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1/20081113212339173.rar

网友A:
re

FreeRTOS好用吗?
我下了个源代码,里面好乱的..看都看不懂..好象和UCOS差很远的.
我见过embosOS的接口,和UCOS基本差不多的..

楼主:
freertos代码不乱吧??

只有四个C文件,怎么会乱呢??

只是移植的目录太多了,  很多都移好了放在那,

楼主:
注意:3楼送的ELF与HEX文件要想在STM32最小系统

运行,需要一个8K的BOOT,

你可以选择用这个BOOT,随便找个ISP工具把BOOT和AP文件写入即可运行ucos2.86的闪灯,http://blog.**/walnutcy/180396/message.aspx
你也可以做把uC/Probe的协议实现在自己的工程中,然后用ltProbe来实时读取当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