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斑竹和各位高手:一直都提示我没有定义变量(内详)

楼主(2008-11-16):
正在调STM32

用了systick计数器,它每次计满到1ms后,进入中断程序;

中断程序中有个变量TimingDelay,每进入一次,自减1,程序如下:
void SysTickHandler(void)
{
  if(TimingDelay != 0)
      TimingDelay--;
}

在main.c文件中,定义一个Delay函数,程序如下:

void Delay(u32 param)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TimingDelay = param;

      while(TimingDelay != 0)
      {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

问题就来了,这个全局变量TimingDelay,如果我在stm32f10x_it.c文件中定义的话,编译main.c会报错
Error[Pe020]: identifier "TimingDelay" is undefined H:STM32_bookchapter_USART_ADCstm32_usart_adc_examplemain.c 397

如果在main.c中定义的话,编译stm32f10x_it.c还是报错
Error[Pe020]: identifier "TimingDelay" is undefined H:STM32_bookchapter_USART_ADCstm32_usart_adc_examplestm32f10x_it.c 158

问题在哪? 晕哪~~~

网友A:
在stm32f10x_it.c文件中定义的话

在main.c中声明是外部变量即可!

楼主:
非常感谢

已经解决,非常感谢~

原来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