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ysTick不准确?不知道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请教高手

楼主(2008-11-16):
今天尝试用sysTick来构造10ms的延时函数Delay(),但是似乎严重不准确,我Delay(500),应该得到5s的延时,但我掐着表,2秒钟就从串口发出数据了。奇怪。高手多多指教~~

systick的设置
void SysTick_Config(void)
{
  /* Configure HCLK clock as SysTick clock source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HLCK is 72MHz,so the source of sysTick is 72MHz.

  SysTick_SetReload(720000);
// 每tick一次,过去 1/72M 秒; 达到720,000次,则过去0.01s(10ms).
  /* Enable the SysTick Interrupt */
  SysTick_ITConfig(ENABLE);

}

中断处理函数
void SysTickHandler(void)
{
  if(TimingDelay != 0)
      TimingDelay--;
}

delay函数
void Delay(u32 param)
{
    /* En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TimingDelay = param;

      while(TimingDelay != 0)
      {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来是自己不仔细

TimingDelay我定义为 uv8了 ~

晕.

改成uv32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