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库有个不容易发现的瑕疵,另外也应该做下整合

楼主(2008-11-18):
ST提供的FW库和USB库是独立的,实际上USB产品是两个都需要的

最近一个案子中碰到编译老出错的问题,说某某重复定义。
最后确认是“stm32f10x_type.h”的被包含问题,我再三确认我所有的.h文件都有避免重复include的宏保护。

USB库中有个文件“usb_type.h”,其中大部分是copy的“stm32f10x_type.h”中的内容。下面是摘抄,看到了吧,这个避免重复include是不完整的。就是它折腾了我好几个小时,打开Keil的预编译输出,才发现这个问题。

#ifndef __STM32F10x_TYPE_H
......................
......................
#endif

STM32的这两个库,独立提供,但用户经常一起用,建议ST对其做整合,把USB库中的冗余信息干掉,作为FW库的一部分,毕竟FW库是主力,USB库相当于股市的二级市场而已。

另外STM32的库中对bool定义成TRUE和FALSE的枚举,这个也很不好,bool是C99的标准类型。建议改成像VC那样的BOOL,这样即可延续原来的习惯,也可避免跟C标准的冲突。

网友A:
Re

在KEIL下编译有这样的问题啊?但在IAR下面很容易就编译了,只是USB库功能不全,要自己补代码,这个需要改进

网友B:
“USB库功能不全,要自己补代码”,哪些功能不全?

需要补什么代码?  谢谢指教。

网友C:
楼主厉害,要是我遇到就玩完了。

网友D:
我用的时候,就手动给每个头文件重加了定义,防止 重加载

楼主:
不到万不得已,不建议直接改库代码

因为这个库ST的工程师一直在maintain,假如我改了其中的代码,ST在Release新版本的时候,我得把我改过的地方一个个改到新版本里去。
另外一个途径就是给ST的工程师提建议,增强库的通用性和健壮性,ST的工程师和应用工程师的目标有很大的交集。
或者咱可以不升级库,但这对自己有些残忍,ST的库有一个Team在维护在改bug在加强,一个Team的力量,咱不借用太可惜了。

就像用VC的MFC一样,里面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但咱不删也不改它,用继承类覆盖我们不喜欢的函数或者迂回解决掉。这样MS升级MFC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平滑升级。

这叫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巨人要上坡,咱不能卡在树杈上。

网友E:
不错,只要性能能满足,尽量用库

网友F:
看某个库函数不顺眼,可以拷贝修改一个自己的。

函数名前面加个My

网友G:
确实bool定义成TRUE和FALSE的枚举不爽

很多编辑器都会自动改成小写(说明还是很多编译环境把这些当成标准关键字)。

网友H:
re

楼主提到的问题都不大。
我倒觉得库中有个bb0和bb1的定义有点别扭,记得是u16_u8的结构体类型。
既然cortex-m3是小尾端的,bb0和bb1就应该换个位置。
这样可增加代码可读性,库的使用也方便些。bushond抓到的数据也好理解。

不过,改u16_u8的话,有些例子代码也要修改,比较麻烦

网友I(2013-06-12):
关于stm32f10x_type.h和usb_type.h被包含的问题,请教具体如何修改,小弟水平实在太次,听不太懂你们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