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KP求助

楼主(2008-11-18):
rc, ip, ck, AC, BLE
看了手册上BKP相关部分,初始化程序只有2项: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结果程序从新上电后读取BKP_DR1,总是0,无法完成掉电存储数据功能。

检查电池有电。先谢谢高手帮忙。

网友A:
请贴出你的原理图。

ST软件库里的代码执行后,如果写入过数据,掉电后数据是保存的。

网友B(2010-04-30):
lz是否解决了呀,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呢

网友C(2013-09-16):
应该是TAMPER 的电平不对

网友D:
BKP是没法掉点保存的,你必须硬件上给BKP单独供电,先检查掉电之后BKP是否还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