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SPI都用从模式,共用一个外部时钟源,能实现同步发送吗

楼主(2008-11-20):
2个SPI都用从模式,共用一个外部时钟源,发送同样的内容,使用DMA,我用示波器看了下,开始的时候2路波形是同步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SPI2的波形会比SPI1延后1个比特,而且时间越长,2路波形的相位差还会增大,不知道能否让这两路SPI一直同步?外部时钟是6MHz

网友A:
一段时间是多长时间?

能大概说一下吗?
DMA触发是什么?TxE?

网友B:
请楼主把外部时钟频率减到3MHz以下试试

楼主:
又测试了下

就是用的SPI的Tx触发DMA的,又测试了下,同步持续的时间不固定,有时候只能维持1分钟左右,有时候能保持10分钟以上,降低时钟频率还是一样。香主的意思是怕DMA在6MHz时钟下,不能及时的把数据放到2个SPI的发送寄存器上是吧?我感觉还有别的原因

网友C:
能否贴出你的代码

你的程序中,当进行SPI通讯时Cortex-M3内核在进行什么操作?
另外能否贴出一张你用示波器截取的图片。

楼主:
改了下SPI设置

改了下SPI设置,原来用的是SPI_Direction_1Line_Tx,现在改用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目前2路SPI一直同步,没出现过相位差。
不过我搞不懂为什么单线只发送模式就不行

网友B:
你的现象比较奇怪,请问你的SPI信号线又多长?会不会有干

我们计算过,即使时钟是6MHz甚至再快些,也不会来不及。

如果可能请把你的程序发出来。

楼主:
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RC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DMA_Configuration();
  SPI_Configuration();

  while (1)
  {
  }

}

其中SPI设置和DMA设置如下:
void SPI_Configuration(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I2S_DMACmd(SPI1, SPI_I2S_DMAReq_Tx, ENABLE);
  SPI_I2S_DMACmd(SPI2, SPI_I2S_DMAReq_Tx, ENABLE);

  SPI_Cmd(SPI1, ENABLE);
  SPI_Cmd(SPI2, ENABLE);

}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DMA_DeInit(DMA1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SPI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buf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buff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SPI2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buf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buff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3,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

信号线不到15cm,时钟信号是用另一个STM32的SPI产生的。今天测了下,用全双工模式还是会有不同步的情况,昨天只是巧合,跟双线单线无关。现在同步一般都能持续20分钟以上,如果程序没问题的话,可能真的是有某些干扰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