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多路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8-11-20):
在用开发板调试ADC1时,出现点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初始化DMA1为AD采样时,buffsize=2,初始化ADchannel 2,转换没问题;
如果初始化为buffsize=4,ADchannel 4,转换的结果对应通道数交换,即1、2通道的值在3、4通道的buff里,3、4通道的值在1、2通道的buff里,

楼主:
初始化源码

#define ADC_BUFF    *(u16*)(0x20000190)
#define A01_VALUE    *(u16*)(0x20000380)
#define A02_VALUE    *(u16*)(0x20000382)
#define A03_VALUE    *(u16*)(0x20000384)
#define A04_VALUE    *(u16*)(0x20000386)
#define ADC1_DR_Address 0x4001244C

 DMA_DeInit(DMA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BUFF);    //AD sample buf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4;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configure IT
    //DMA_ITConfig(DMA_Channel1,DMA_IT_TC1, ENABLE);          //DMA send end interrupt en

    // Enable DMA channel1
    DMA_Cmd(DMA_Channel1, ENABL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RegSimul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4;        //4channel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 configuration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4,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ITConfig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EOC, ENABLE);

  // Enable ADC1 DMA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main程式中读取AD的值
  u16 *q = &ADC_BUFF;
  A01_VALUE = *q++;
  A02_VALUE = *q++;
  A03_VALUE = *q++;
  A04_VALUE = *q++;

楼主:
如题

请问是不是在初始化DMA1和ADC1时有何问题....?

网友A: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RegSimult;

可能有问题,因为你凭没有用到双ADC
改成ADC_Mode_Independent试试。

因为使用双ADC的话,数据在ADC_DR里的存放位置和平时是不一样的。

楼主:
谢谢,但问题还是如此

按barboon提示,修改过后,问题没有改变,
感觉是DMA的设置与AD channel的设置有偏差了

楼主:
问题解决

我初始化ADC1和DMA1的顺序搞反了...
先初始化DMA1,再初始化ADC1,结果OK了

网友B:
可是 你贴的程序 也是这么初始化的呀

网友C(2009-03-12):
先初始化ADC1再初始化DMA1

是先初始化ADC1再初始化DMA1。楼主表达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