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属发发牢骚,既然选择了STM32,再困难也要**下去的

楼主(2008-11-22):
STM32的硬件I2C设计的针式异常复杂,我都不明白,别的单片机就那么几个寄存器,照样实现了I2C的所有功能,为什么ST就要设计的这么复杂,还不好用的很。我用I2C2读写铁电,参考了读写EEPROm的sample,并且按照本论坛中的方法进行修改,至少试验了3个版本的网上已经调试通过的24C04的例子程序,就是EV5通不过,按照网上的经验,不用库函数,改用读CR1,CR2的方法,仍然不行,折腾了两天,没办法了,换了软件模拟I2C,30分钟就调通了。
    以前用Phlips的MCU,感觉I2C很简单的,为何ST设计的硬件易用性就不如人家,看了半天文档,资料不全,文档杂乱,例子错误,程序都是While的死循环,不明白ST的程序员就这么个水平,谁敢把都是while的死循环代码用到产品中?当初看看STM的功能,放弃了群星,现在有点后悔了。

楼主:


网友A:
选择了STM32会很有多的困难吗?

如果是真的话,ST应该多话写功夫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不会

不会的啊,我一会就搞定了啊,我接的是AT24C01

楼主:
楼上用了ST的库吗,我不敢用,没有超时处理,怕系统挂了

网友C:
有同感

我也搞了好长时间没弄好,好像例程都有错误,跳进while就出不来

网友D:
晕,这些当然要自己写啦, 例程是不可以用的,

死了都不知道为啥

网友E:
re

看了半天文档,资料不全,文档杂乱

我觉得ST的文档写的确实很乱,要学习学习ATMEL的.

网友F:
硬I2C???还是不要用了

用模拟吧,怕怕了

网友G:
不仅这个,SPI都最好用纯IO模拟。

你看看你是不是地址位发送的问题。

网友H:
香主

能给个说法儿不?给SPI和I2C正正身

网友I:
还是用硬件的好,不然72M的速度的太浪费了。

用起来是比51的麻烦很多,寄存器太多了,习惯了就好。

网友J:
哈哈,如果你喜欢用软件模拟,我也不能强求你

“能给个说法儿不?给SPI和I2C正正身”

不管怎样,STM32中设置了这样的硬件模块,为什么不用呢?硬件模块并没有问题,设置好调用函数,以后用起来很方便的。

网友K:
不知道香主会不会用这样的硬件模块

会的话,发个例程不就OK了。

网友L:
软件模拟我还没搞定呢.发例子大家看看吧.

软件模拟我还没搞定呢.发例子大家看看吧.

网友M(2009-12-29):
好像都是死在EV5上,我到现在也没有查出来有个什么说法!?????

网友H:
贴上我的I2C函数吧,我敢用while()等待,因为我反复试了,软件很健壮,即使死掉在while()里一次,也有狗看着,怕什么
void I2C2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I2C2 pins: SCL and SD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a2;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100000;

    I2C_Cmd(I2C2, ENABLE);
    I2C_Init(I2C2, &I2C_InitStructure);
}
void I2C_AcknowledgePolling(u8 sla)
{
    vu16 SR1_Tmp;

    I2C_ClearFlag(I2C2, I2C_FLAG_ADDR);
    do
    {
        I2C_GenerateSTART(I2C2, ENABLE);
        SR1_Tmp = I2C_ReadRegister(I2C2, I2C_Register_SR1);

        I2C_Send7bitAddress(I2C2, sla,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I2C_ReadRegister(I2C2, I2C_Register_SR1) & I2C_FLAG_ADDR));

    I2C_ClearFlag(I2C2, I2C_FLAG_AF);
}
void I2C_SequentialRead_AT24C01A_02(u8 sla, u8 suba, u8 *pHead, u8 len)
{
    u8 i;

    I2C_AcknowledgePolling(sla);

    I2C_GenerateSTART(I2C2, 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I2C_Send7bitAddress(I2C2, sla,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I2C_SendData(I2C2, suba);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I2C_GenerateSTART(I2C2, 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I2C_Send7bitAddress(I2C2, sla+1, I2C_Direction_Receiver);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if(len > 1)
    {
        for(i=0; i<(len-1); i++)
        {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pHead++ = I2C_ReceiveData(I2C2);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2, ENABLE);
        }
    }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pHead = I2C_ReceiveData(I2C2);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2, DISABLE);

    I2C_GenerateSTOP(I2C2, ENABLE);
}
void I2C_PageWrite_AT24C01A_02(u8 sla, u8 suba, u8 *pHead, u8 len)
{
    u8 wLen, addr;

    wLen = len;
    addr = suba;
    ScrollPage: I2C_AcknowledgePolling(sla);

                I2C_GenerateSTART(I2C2, 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I2C_SendData(I2C2, sla);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I2C_SendData(I2C2, addr);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I2C_SendData(I2C2, *pHead++);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addr++;
                wLen--;
    while(wLen)
    {
        if(addr%8)
        {
            I2C_SendData(I2C2, *pHead++);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addr++;
            wLen--;
        }
        else
        {
            I2C_GenerateSTOP(I2C2, ENABLE);
            goto ScrollPage;
        }
    }
    I2C_GenerateSTOP(I2C2, ENABLE);
}

网友N:
回复 网友H:

I2C_Send7bitAddress(I2C2, sla+1, I2C_Direction_Receiver);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 Test on EV6

还是在这个while死循环 !?

网友N:
16楼,你的程序是OK的吗?

网友N:
能给个QQ号吗?

网友H:
绝对OK的,放心用吧,我都用好久了

网友N:
但是我用的还是在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在这里跑死了

网友H:
那是别的原因,把I2C频率降低试试

网友O:
我用的模拟的,72m的主频,50m的io速度,用i2c硬件的时候也总是死掉,原先用过51的,也不怎么好用,spi可能是用习惯了,觉得还可以,stm32的spi我还没用过,主要是spi的器件价格比较高,而且软件模拟也有好处,超时处理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P:
是的,例程只能参考,不能直接拿来用

网友Q:
I2C本来就用模拟方式,硬件纯粹多余,Ti的DSP我都直接用模拟,现成程序,用的熟,硬件耗资源

网友R:
真是不敢用ST的所谓库函数,

网友S:
I2C是比较难调的,要花点时间

网友T:
今天用3.0的库函数 用万利的开发板测试I2C,没发现问题,一切OK,估计楼上的出问题是不是哪个配置没配置好哦!

网友U:
我比较赞成用软件模拟

网友N:
能把你的软件模拟程序发上来参考一下啊

网友V:
估计是库的问题造成,30楼可否把你的成功代码给参考一下,我现在要STM32做为IIC从机,模拟IIC从机估计不好搞,还是得用上STM32的硬件IIC功能,或者有硬件IIC成功的朋友给指点一下,谢谢啦,QQ:312590606。

网友V:
还有,我这里有模拟IIC的成功程序,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发过去给你就行。

网友W:
不止st一家的i2c不好玩,我早前用pxa255的i2c也照样死掉。
除了st自己例子里说的要把中断设为最高优先级还有些语句要关中断执行以外
本身i2c状态机的设计也是有缺陷的
比如master模式还在跑(成功发出start但是还没有stop),而且没有丢失仲裁,
会在外部干扰比较大的时候跑进slave中断
原因是外部干扰在i2c上引发了start条件,于是进slave了,于是master和slave状态机同时跑,于是死掉了。
我的系统上了os,event超时后复位i2c模块,跑得还行。
比pxa好,pxa的i2c死掉以后复位模块都没有用,得复位cpu
nxp的好,毕竟是娘家,不会出现master slave同时跑的情况
调试的时候火大得想在外面加块nxp的i2c片子算了

网友X:
ls说的全面

网友Y:
我也调试了好久,终于发现了问题。
ST的例程有错误,对PAGE的边界处理不好。
另外主要错误是设置成了400KHz,原来板上的24C16在3.3V时是100KHz的。
怪不得单步的时候基本是好的,连续跑就死机了。

网友Z:
一直**用I/O模拟的……

网友AA:
软件模拟本来比硬件实现要简单些

网友AB(2010-07-09):
一群懒惰,不肯动脑筋的家伙。

放着高效的硬件模块不会用,

浪费了巨大的系统资源用IO模拟,

还洋洋自得

网友AC:
同意41楼...

严重 同意

网友AD:
我用stm32的硬件I2C读写24c16很稳定,很好,很多东西不是拿来就用的,别人只是提供思路给你,一切还得靠自己。

网友AD:
回复 网友Y:
我跑400k没问题的,很稳定啊

网友AE:
:L   ST的文档的确烂,不全面。

网友L:
要试着用啊.不然会被淘汰啊.

网友AF(2013-02-04):
楼主分享下模拟的经验呗

网友AG:
SPI有四种模式,IIC要有异常处理机制。
有时候得怀疑,你们真的仔细看过IIC和SPI的协议了?
41楼讲的在理,一群人菜鸟装老鸟。

STM32F101/103/100的IIC确实有硬伤,勘误手册也指明了。如果真的那么好,新的STM32F0系列也不会重新替换了新的IIC了。
你这个菜鸟装什么装?ST官方的Errata已经承认STM32的硬件IIC有bug了。要求IIC必须最高中断优先级或者DMA模式才不会锁死。

网友AH:
例程只能用来参考的,不能直接拿来就用……

网友AI:
st的i2c如果溢出,就出错,这很正常!如果在51下,用dma(如果有的话)或最高中断优先级,尽早读出数据,免得溢出,这应该是习惯!而把此当作bug的,应该是搞数据库或者网页转行过来的吧。嚯嚯,高级计算性能用多了,什么都不管不顾了,稍不如意,就bug bug地嚷嚷,灰常可爱喔!

网友AJ:
iic总线还有“溢出”这个概念?二逼真是越来越多了。

溢出这个词可能用词不当,也就是后来的数据位覆盖原来的了,导致的问题。您可以想一个新词。但2B不敢当,谢谢了,嚯嚯!

网友AK:
为啥老外开源项目都用的是硬件i2c,他们居然没发现STM32的I2C有BUG?

网友AL(2014-01-07):
哎,也没跳出开,还需努力啊。

网友AM:
呵呵,GPIO模拟SPI,i2c都是很好弄,只要把寄存器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N:
me too。最后模拟I2C解决。PIC单片机的I2C就很好用。不是个ST为啥做不好

网友AO(2014-02-28):
引用 网友V:
还有,我这里有模拟IIC的成功程序,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发过去给你就行。 ...

能把你模拟I2C的程序发一下给我么?小白求助982985150@qq.com,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N:
17# winloop

I2C_Send7bitAddress(I2C2, sla+1, I2C_Direction_Receiver);

I2C_Send7bitAddress(I2C2, sla+1, I2C_Direction_Receiver),你加一干嘛呀?

网友AP:
ST的例程我用着没有什么问题啊?一般给大家的都是最简单,最基础的,让大家尽快熟悉外设的使用。在实际使用时还要添加自己的代码,比如进入死循环的话要添加错误判断,针对错误进行相应的处理。而且例程大多是等待查询方式,在实际项目中真的用那么多的等待查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