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和ISP问题请教

楼主(2008-11-22):
如图,最近要用STM32F103R8T6做个电机控制的板子,有两个问题请教:
1. PB12(故障信号引入端)是否可以实现六路PWM封锁
2. ISP下载是通过USART1实现的,那么上电后,这个口的位置在哪?PA9/PA10吗?可否改变位置?还是我要改变PWM输出的位置?

谢谢。

网友A:
关于PWM和ISP问题

1) 可以实现六路PWM封锁
2)ISP的USART1位置不改变。实际上,你的应用中做PWM输出时是用不到ISP的,而做ISP时也没有PWM输出,所以没有必要改变USART1的位置。

网友B(2009-08-07):
事实上,串口1用作与上位机通信,同时担负ISP功能,这个时候最好是与PWM独立出来!
这样做不仅便于开发调试,也便于应用与维护
估计打算做电机驱动的朋友大多有这样的遗憾,ISP与PWM撞车了!
至于这样做有没有必要我想还是用户最有发言权,当然是否提供这样的解决方法,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A:
通过BOO1/BOO0的设置,ISP与你自己的应用根本不冲突,不会发生撞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