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真是要找个地方撞死了,那里出了问题

楼主(2008-11-24):
TI, rc, ST, ni, IO
一个很简单的PWM生成程序,用的是Keil (MDK-ARM Version 3.20),程序运行一切正常,在PORTA的PIN3生成50%占空比的方波,程序如下:
 RCC_HSICmd(EN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I_Div2, 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4);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Freq);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8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4;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90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OC4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 TIM2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2, ENABLE);

升级Keil(MDK-ARM Version 3.20),编译报错,信息是:
 “error:  #136: struct "<unnamed>" has no field "TIM_Channel"”
检查STM的参考手册,发现STM改了库文件;TIM_OCInit不再存在,增加了TIM_OC1Init,TIM_OC2Init,TIM_OC3Init,TIM_OC4Init;TIM_OCInitStructure结构中不再有TIM_Channel;于是把程序中标有“//********”,改成如下:
   ........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4;
   .......
  TIM_OC4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编译通过,测试后发现计数器运行正常,但是在PORTA的PIN3没有方波生成。问题是程序没有什么改动,怎么会有这种结果呢?
花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搞清楚原因,是Keil的问题还是STM的问题? 或者是在新的库文件里,还需要进行其它的设置?

楼主:
挺恶心的

自己搞清楚了,新的库文件中有很多数据结构和接口函数作了改动;
可以说库文件不是向前兼容的,这个比较恶心了。
希望FrimLib 3.0出来不要又像这样搞一次,学学微软的MFC嘛,虽然不怎好但是犯不着一推出一个新的库要用户跟着去改代码。

Keil软件也是的,更新软件时更新了库,也不给个提示或警告是否保留原来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