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FSMC驱动彩屏.

楼主(2008-11-25):
用STM32 FSMC 16位总线驱动 220*176 的彩色OLED屏幕 (65536色)

刷全屏的时候可以明显看到刷的过程.. 是正常的么?..

这样的话那怎么播放画阿..

网友A:
这要看你的程序如何做的,还有你是如何配置FSMC接口的

可以简单地算一算:刷一屏需要至少 220 * 176 * 2字节 = 77440字节

这样的数据量并不高,估计你的程序花太多时间产生这些数据,或配置参数不合适。

网友B:
FSMC驱动彩屏问题

 请问香版主,FSMC驱动彩屏在评估板上正常,现在需要对液晶进行低温测试,
使用排线作了一段60厘米的延长线,为的是将液晶放入低温箱。现在是加了排线后图片显示不正常,有扭曲变形和只能显示部分图片,其余部分为背景色。已经对地址建立时间,地址保持保持时间,系统主频由72Mhz改为48Mhz,
等参数,还是不正常,请问应该做哪些设置呢?

网友A:
延长线上是否有干扰?

还有,这样测试有意义吗?难道你的产品正常工作时主板有加热设备?

网友B:
主要是测试液晶在低温下是否工作正常

主要是测试液晶在低温下是否工作正常,液晶的工作范围是-20 到 70 度,现在是对液晶进行低温试验。

网友:
排线作了一段60厘米的延长线

排线作了一段60厘米的延长线,有点长了,TFT驱动信号会衰减!

另外:排线焊接后一定要保证与TFT的pin是连通的,否则显示会乱码。

楼主:
re

"2楼: 这要看你的程序如何做的,还有你是如何配置FSMC接口的

可以简单地算一算:刷一屏需要至少 220 * 176 * 2字节 = 77440字节

这样的数据量并不高,估计你的程序花太多时间产生这些数据,或配置参数不合适。

"
...显示数据不用产生,直接输出全屏黑色或白色就可以了..0xFFFF或者0x0000.

我用的72Mhz时钟,相当于用36MHz的速度访问一个外部RAM.连续写7W个数据..
这大概有多久??

网友A:
你的程序如何做的?你是如何配置FSMC接口的?

如果配置参数不合适,很难说能有多快的速度。

再说STM32的FSMC应该达不到36MHz的速度访问外部RAM。

楼主:
基本已解决

..FSMC访问的最快是可以到36Hhz..
今天测了一下刷整屏用了160ms..后来让软件工程师改了下FSMC的时序,减到了16ms

基本已经看不出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