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迷茫 help me:关于USB转虚拟串口+Ymodem的问题?

楼主(2008-11-26):
我用Ymodem协议通过USB虚拟出来的com6发送文件,下位机一个字节都收不到?
弄了一天找不出原因!
高手该你出招了!help me !

楼主:
自述

这虚拟出来的串口还真不好弄,用真正的串口com1 + Ymodom,发送文件很容易实现,为什么用虚拟串口就实现不了呢?
如果不加协议,在串口调试工具里面,通过USB虚拟的串口发送文件能够很容易实现.
USB虚拟串口+Ymodom是不是一个怪胎,有人做过没有呀
????????????????????????????????????????????

网友A:
偶没做过,帮顶!

“下位机一个字节都收不到”,这真是有点苦啊!

看看上位机是否用了流控?

楼主:
是呀

在usb虚拟串口情况下:
我只要能够收到数据就好办了,哪怕一个数据也行!
从超级终端直接输入的数据就可以收到.
通过X/Y/Zmodem协议的发送的文件一个数据都收不到,现在还没找出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