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怎样程序烧写到指定的flash地址里?

楼主(2008-11-26):
在项目中遇到一个问题:需要将一个变量放到一个指定的flash地址里,即flash的绝对地址中。我查看了IAR的complier手册,上面的例子说以下面的方式定义即可。
const int bootKey @ 0x0801FFFC = 3; /* OK */
但是我把程序下到板上后,发现读0x0801FFFC这个地址里面的值并不是初始化值3,而是空的0xFF。难道对flash绝对地址不能赋初值?如果能,他是怎样下到指定的地址上去的呢?

对这个问题,在IAP时遇到麻烦。IAR编译后生成一个bin文件,ST有个IAP例程,他的做法是直接将bin文件中的code从偏移地址开始按顺序烧写flash,但这样烧写完后我指定的地址0x0801FFFC是没有改变的?

想了好长时间,都没弄清楚。请问版主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晕死!

晕了,标题写掉了一个“将”字,读起来真是别扭!~~~~

期待各位的解答!

网友A:
我也发现有这样的问题

如果生成的代码占用不连续的地址,bin文件中不能反映后面不连续的部分。

目前我也没有办法,要问IAR的人。

楼主:
re

第一次IAP就遇到这样的问题,真是苦闷啊~~~

楼主:
是不是说代码占用不连续的地址,都不能进行IAP?

想再问哈版主,是不是说代码占用不连续的地址的,都不能进行IAP?难道进行IAP的前提条件是代码要连续的?

网友A:
IAP本身对代码的地址是否连续没有限制

问题是要知道在IAR的软件上如何生成地址不连续的BIN文件。

网友B:
IAR可以在任何指定的flash地址定义常量

我们想到的IAR都想到,我们没想到的IAR也想到。继续努力,肯定可以的。

网友C:
re:

好像要加上code修饰
const int code bootKey @ 0x0801FFFC = 3; /* 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