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C时序问题

楼主(2008-11-26):
设置FSMC的参数时,调整  p.FSMC_AddressHoldTime 的值怎么波形一点变化都没有呢?无论怎么变,波形还是那个波形,这个正常么?

楼主:
补充一下

调整p.FSMC_AddressSetupTime和p.FSMC_DataSetupTime波形是有变化的。但是调整 p.FSMC_AddressHoldTime 和p.FSMC_CLKDivision无论变大变小都一样,毫无变化,用的库是V2.0.3。不知道有哪位测过没?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模式?

楼主:
回香主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楼主:
地址保持时间居然不能改

不好意思,仔细看了一下FSMC那章,发现STM32的地址建立时间跟我以前的理解完全不一样。

但STM32的WR或RD信号失效到片选失效居然是固定的,不能调。这样我使用LCD的时候只能把HCLK降频使用,导致我的外扩RAM速度也大减。真晕

网友A:
什么样的外扩RAM?对WR或RD信号失效到片选失效要求这么长时

请问你的RAM要求WR或RD信号失效到片选失效需要多少时间?STM32是固定的1HCLK,即当频率为72MHz时这个时间为13.89ns,一般来讲这个时间已经很长了。

如果差得不多的话,你可以试试在片选线与地之间加一个小电容,把片选信号拖后。

楼主:
回香主

不是RAM的WR或RD信号失效到片选失效要很长时间。是外扩总线上同时挂了个LCD和一个RAM。LCD的WR或RD失效到片选失效时间比较长,为了使LCD好使,我必须降低HCLK的时钟。但RAM跟他用的同一个时钟啊。所以RAM的速度也降下来了,虽然不影响嘛,但总觉得有点不爽

网友B:
同时挂了个LCD和一个RAM

  同时挂了个LCD和一个RAM,有2个办法可以考虑。1个办法是,由于LCD比较慢,它的片选用GPIO的方式来驱动,假如LCD支持这种方式,那么做起来很简单。另1个办法是,在访问LCD前把HCLK时钟降低,在访问RAM前把HCLK时钟恢复成正常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