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xcde 100脚 扩展存储( fsmc )

楼主(2008-11-27):
100脚 芯片,
扩一个 8位总线复用ram
四个定时器接4个增量编码器。

引脚如何分配???

网友A:
兄弟你自己一点儿也不看啊?

楼主:
初步看了

引脚分配资料 不清楚,  扩8位存储没问题,   怕就怕占了 采集编码器的型号引脚。

网友B:
增量编码器使用每个定时器的通道1和通道2

我没有看到这些管脚与FSMC的管脚重叠,除非你进行重映射。

请参考数据手册的管脚定义表,可以容易地检查是否有重叠。

楼主:
我接的芯片有四种工作模式

同步intel  异步intel   同步moto  异步moto

100脚的芯片引脚完成图我都没看到。图上只标注引脚名称,(复用功能都没标注)看得累死了,  晕

stm32的资料是得好好整下了。以前看别的都没这个问题

网友B:
每个STM32型号的数据手册中都有管脚定义表

你不可能没有看到这个表吧?!

楼主:
看得够累的

直接以  /   的方式标注与引脚图看就方便多了

网友B:
可以直接以 / 的方式标注到引脚图

但纸张的宽度不够,导致字非常地小,不容易查看。

你可以试试把所有的复用功能和映射功能全部标注到引脚图上,看看需要多大的页面才能画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