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AD问题

楼主(2008-11-27):
STM32F103
工作电压是 2.0-3.6V
AD是 0-3.6V
如果用3.3V供电 AD最高采转换电压也只能到3.3V了么?

网友A:
如果用3.3V供电,AD最高转换电压也只能到3.3V了

楼主:
如果用3.6V供电

如果我用3.6V供电的话,能正常工作么?
如能正常工作,这时AD能采3.6V的电压的吧。

网友A:
AD采样转换的最高电压由VREF+的电压决定

在没有VREF+管脚的封装上,这个AD采样转换的最高电压由VDDA的电压决定。

另外要注意,VDDA的电压与VDD的电压差不能大于300mV。

楼主:
VDD加一个零电阻给AVDD供电的

由DCR012405得到5V的数字电源再用1117ADJ得到3.6V的VDD然后通过一个零电阻给VDDA供电的这样可以吧,
另外还有个5V的模拟电源通过另一DCR012405来给模拟部分的运放来供电的。

楼主:
谢谢 香水城主

爱上21IC论坛 爱上STM32 嘿
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