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link2仿真的BUG

楼主(2008-11-28):
199万利的板子,我用板子自带的STlink2调试程序(在flash里面跑),每次调用DMA后,下次烧程序就烧不进去,后来问万利的王工说这个是STlinke2本身的bug,请问是否可以通过修改硬件或软件方式调整这个BUG?麻烦了,谢谢

网友A:
这不是Bug,请看STM32全国巡回研讨会演讲稿

楼主:
BUG是不是我先提出的

哈哈,我的意思是在flash里面跑的前提下,可否通过更改仿真器芯片里面程序或者外部电路,来避免调DMA后无法再烧录程序的情况。当然对于一个习惯在flash里面跑程序的人每次都要转到ram里面跑一次,是不是有点不方便

网友A:
很简单,只要把板上的BOOT跳线放到RAM启动即可

这样硬件复位后不会进入Flash中程序,但调试下载却是在Flash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