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看一下USART发生overrun错误,如何去导致这种错误发生呢

楼主(2008-11-28):
看了下手册,overrun错误就是说上一字节的数据还没来得及读取,下一数据又来到了,覆盖了RDR寄存器中的数据.

而且如果打开了RXNE的中断后,发生overrun错误,ORE会set,也会进入USART中断.应该要在中断程序里面加入处理overrun的程序.

那么
1,怎么去导致这种错误发生呢? 加快波特率?
2,高手们一般加入什么程序来处理呢?

网友A:
如果STM32在RDR寄存器中收到了数据,但程序不取走数据

这样就会发生Overrun错误。

网友B(2009-06-29):
请问香主------

如果USART 发生过载了,那么如何去清除,以便USART能继续正常接收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