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同步注入模式怎么用啊?

楼主(2008-11-30):
STM32的同步注入模式怎么用阿?怎么设置都只能使得ADC1可以转换,ADC2似乎没有反应。
/*******************************************************************************
* Function Name  : ADC_Config
* Description    :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DC_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jecSimul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2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jecSimul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Injected channels configuration */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2 Injected channels configuration */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7,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1 injected external trigger configuration */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onfig(ADC1, 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None);

  /* Enable JEOC interupt */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JEOC,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Vrefint channel17 */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Enable ADC2 */
  ADC_Cmd(ADC2, ENABLE);

  /* Enable ADC2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2);
  /* Check the end of ADC2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2));

  /* Start ADC2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2);
  /* Check the end of ADC2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2));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InjectedConvCmd(ADC1, ENABLE);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网友A:
STM32固件库的例子中有2个关于ADC注入模式的例子

楼主:
但是都是规则转换中使用单个注入转换的

两个例子都看过了,但是都是规则转换中使用单个注入转换的,没有提到双ADC进行同时注入转换。

网友B(2011-03-15):
不妨工作在“ADC_Mode_RegInjecSimult”模式(混合同步规则及注入模式)
ADC_Mode = ADC_Mode_RegInjecSimult;
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