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非A/D输入的GPIO,如果配置为模拟输入有影响吗?

楼主(2008-11-30):
各位大虾,本人最近在学习STM32,对于GPIO的配置模式中,手册中的描述是,所有的GPIO都具一样的模式:输入浮空、输入上拉、输入下拉、模拟输入、开漏输出、推挽式输出、推挽式复用功能、开漏复用功能;本人的疑问就是,如果那些非A/D输入的GPIO配置为模拟输入的话,是否相当于高阻抗输入,可降低GPIO端口的电流消耗?这样的配置有没有负面的影响?

网友A:
STM32的GPIO端口的默认状态就是高阻抗输入

如果那些非A/D输入的GPIO配置为模拟输入的话,因为没有明确的文档,我不清楚到底结果如何,但我不认为能降低GPIO端口的电流消耗,建议不要用这种方式。

楼主:
谢谢版主!

我也就是看到keil自带的一些例程里面,把一些非A/D输入引脚配置为模拟输入,故有此一问!

网友B:
模拟输入&低功耗

  关于模拟输入&低功耗,根据STM32的低功耗AN(AN2629)及其源文件,在STOP模式下,为了得到尽量低的功耗,确实把所有的IO(包括非A/D输入的GPIO)都设置为模拟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