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有点弱但挺实际的问题;IAR如何看寄存器值?我只能看Cpu Register

楼主(2008-11-30):
刚刚看了会STM32的EXTI,编写了几个简单程序。

EXTI的寄存器不多,就EXTI_IMR, EXTI_EMR, EXTI_RTSR, EXTI_FTSR, EXTI_SWIER, EXTI_PR这几个

想看看寄存器的值怎么随着程序而变化的,但是在IAR中找来找去,也没看到view->register只能看cpu的几个寄存器~

那怎么实时地看片上外设的寄存器的值呢?

网友A:
有下拉菜单

如题

楼主:
非常感谢~

但是我这里没有~ 只有cpu Register

我用的是IAR 4.41~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

网友B(2015-08-17):
同问啊。。我也是只有cpu相关的寄存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这里没有~ 只有cpu Register我用的是IAR 4.41~你用的是什么版本?  ...

这个问题有解决吗?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C(2017-10-11):
帮助文档 Registers Window 有说明  右键 view group 可见

帮助文档register

帮助文档register

网友C:
如图

IAR STM32 外设寄存器

IAR STM32 外设寄存器

网友D:
推荐keil以前显示的很简单。

网友D:
寄存器IAR显示寄存器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