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光电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8-12-03):
请香帮主解决,
stm32光电编码器记数器是16位,我现在用32位表示绝对位置,必须在中断里用软件来形成高16位,当记数器在0xffff和0x0000之间跳动时,如果中断响应不及时,是不是有可能丢数字.例如:当计数器从0xffff跳到0x0000时,产生中断,中断还没来得及响应,计数器又从0x0000跳到0xffff,这时中断该如何处理.

网友A:
算下时差,,看0~FFFF最快要多长时间,(与你的编码器有关

网友B:
你要求的分辨率是多少?

即编码器转一格的时间最短是多少?

楼主:
跟分辨率无关

跟编码器转一格的时间无关,跟停止位置有关,如果编码器刚好停在光栅的边沿,并不需要转一格,记数器就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