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置ADC让它在需要的时候工作

楼主(2008-12-04):
应该是这几个函数控制ADC开始工作,怎样设置它的标志位让ADC按照我们的意思开始工作,也就是说ADC没有必要时时都在工作,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开始工作。

网友A:
STM32的ADC可以使用定时器或外部中断在需要的时候启动采样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