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2的问题

楼主(2008-12-08):
STM103VBT6中,我要用USART2必须使用重映射吗?可直接用PA.2和PA.3吗?我看IAR的DEMO基本上要用USART2的时候就是重映射

楼主:
一点疑惑

再次请教,STM32103中许多端口复用功能有多种作用例如PA2可以当作USART2_TX和TIM_CH3.假设我在初始化配置过程中上述二者都使用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是新手不好意思

网友A:
使用USART2不必重映射

同时使用某一端口的复用功能的结果是不可预测的,请谨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