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Cortex-M3核出带LCD控制器的型号

楼主(2008-12-16):
如题,像ARM7一样,Cortex-M3核何时才能见到带LCD控制器的MCU型号呢。

网友A:
多大的LCD屏?

网友B:
ARM7推TFT

推不动,速度太慢,不爽。当然,硬要推也是可以的,只不过应用就有限多了。

网友C:
确实A8推TFT 控制器不错.M3速度还是慢.

楼主:
回香主

带640*480的TFT

网友D:
支持LCD控制器

  支持LCD控制器,很多ARM926的芯片就够了,何必要等CORTEX-A8?

网友E:
瓶颈在 RAM 上

片上做大容量 RAM 不可能,DRAM 在 M3 上又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