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湿度范围是?

楼主(2008-12-16):
(无正文)

网友A:
半导体芯片还有适用的湿度范围这个参数吗?

网友B:
当然有。。。

半导体使用环氧一类塑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防潮。

网友A:
我不太了解这个参数,谁能给一个常见MCU的例子,它有这个

我查了好几种MCU的手册,都没有看到有这个参数的,请指教。

网友B:
MCU手册一般不会给出这个参数的

这个半导体封装工艺决定的,基本各个厂家的系列产品基本相同,属于共性参数,一般也就不会在手册体现了。

估计只能问做半导体封装测试的工程师才能知道具体数字。

不过很少有人关心这个参数,一般来说,也没太大意义,如果湿度比较大,也一般是别的器件先坏,所以为了防止湿度过大的时候长期使用,都应该将PCB使用聚氨酯封一层,用聚氨酯而不用环氧主要是出于维修的方便,聚氨酯比较软,容易捻碎,透明无色或浅黄,低温特性比环氧好,固化时间也比环氧短,反正也不要太大的强度,所以聚氨酯比较合适

网友A:
谢谢楼上的解释

哈哈,又学了一招。

网友C:
有没有北京四方继保的?

他们做的保护就是这样,涂了一层硅油模样的东西。
我拆过ABB、西门子、ALSTOM、SEG和国产的NARI继保等好多微机保护,北四方的这一做法不是第一,而是唯一。从十几年的运行经验看,作用不大。防护最弱的部位-接插口,你总不能涂起来吧?

网友B:
接插口:有防水接插口

可以做到IP65的等级,俺不清楚LS说的什么东西,但对于PCB强电部分,防止潮湿在PCB上导致的爬电距离的减小还是很重要的,LS在系统设计的能力和分析上需要再下点功夫,很多设计手段,不放心问题的时候,你可能感觉不重要,但发生问题了就无比重要了。

你说作用不大,似乎只是从个例看待,但厂家设计产品却要面向各种可能的应用,也许在你的应用中确实作用不大,但厂家设计产品时,该考虑的还是应该考虑的。

网友C:
应用区分场合

在全世界的微机保护系列里,没有在室外直接露天使用的,设计上IP65没什么意义。厂家设计产品,性能价格比是最重要的,这一点每个设计人员必须清楚。用在工业里的芯片当然可以用太空级芯片,是用铅封装的,好象没什么必要。再说,如果使用IP65的接插口,装置体积要扩大几倍,还不如买个防水机箱好。杨奇逊院士在95年给我们介绍产品时说,曾想使用蜂窝电话基站的室外机柜,但是后来并没有用在工程里,产品是好,高压水枪连冲1小时都没一点问题,但是价格啊,3W美金一个,用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