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144脚的STM32的外部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8-12-17):
请问有没有STM32 144脚芯片的基础例子程序
我买的开发板例子程序只有22个 没有外部中断的例子
我用官方给的EXIT例子 官方的例子用的外部引脚是PB0。9  程序能编译通过 但运行时会卡在中断初始化函数 NVIC_Configuration(); 里面 而且是卡在了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如果我把ENABLE改为DISABLE 程序就能运行通过 就不会卡住
请问有睡能解决这个问题嘛?

网友A:
猜想

没用过,猜测:
没初始化完,不要打开中断,尤其是IO口的初始化;设置正确触发电平和方式
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随便加个语句设置上断点,如果能拦住,就是以上的问题

楼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