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转换值的疑问

楼主(2008-12-24):
输入电压是0.9v左右,ADC值出来应该是3072左右,可是我ADC_GetConversionValue出来的数值只有760左右。一般会是什么原因。
很简单的代码,没有DMA。

网友A:
为什么应该是3072?

你的Vref是多少?

网友B:
你这个3072是怎么得来的?

楼主:
关于vref

我用的是101,datasheet上不是说vref是1.2v吗?现在看来是3.3v

网友A:
lz用的是什么封装?

我说的Vref是指Vref+和Vref-,这2个管脚在100脚封装以下是不引出的,分别接Vdd和Vss。
这2个管脚的输入电压规定了ADC转换的上下限,你说的1.2V是内部参考电压的输出,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