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2不能驱动,求高手帮助

楼主(2008-12-25):
pi, spi, ST, ni, IO
设置为主模式,只接收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RCC_APB1Periph_USART3|RCC_APB1Periph_SPI2|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Configure SPI2 pins: SCK, MIS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void SPI_Configuration(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 SPI2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_R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Hard;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2
  SPI_Cmd(SPI2, ENABLE);
}

附上电路图,用SPI_I2S_SendData(SPI2,0xFF),用示波器没有检测到数据数据波及CLK波

楼主:

再补充一点:

PB15悬空,PB12悬空

楼主:

加了一行就有CLK信号输出了

SPI_SSOutputCmd(SPI2,ENABLE)

网友A:
你的图看不到,说一点参考意见

lz可以查一下SPI_SR寄存器看看有没有一些表示错误的标志位置1了
建议lz特别关注MODF位

我说一下我的猜想:
lz使用了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Hard;
也就是NSS管脚是由硬件管理的,作为SPI Master,该管脚应该拉高,如果悬空,SPI看不到NSS上的高电平,导致出错。

lz加了SPI_SSOutputCmd(SPI2,ENABLE)以后,NSS管脚的输出由SPI自己控制,一旦开始传输,就自动拉底,这时候就不会有错误了。

楼主:

barboon

网友B:
用软仿真看看那个寄存器设置值把不对

我的调通过了,不过我没有用库,直接的操作寄存器,可以用软仿真看看那个寄存器设置值把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