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香水关于每个STM32的内嵌bootloader程序问题

楼主(2008-12-25):
   ST官方给的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从1.0一直到Nov-2008的1.2版依然是很不好用(很多情况下是根本不能用)
   网上盛传的一个命令行版本的STM32boot.exe十分好用,我已经用了很久了,但是最近新的所有仪器都出现不能下载的现象,但是老版本的却可以,STM32boot反馈的信息是error:unknown bootloader versions reported:0x21
   查看这个程序STM32boot的源代码 其中:
    if (buffer[0] == 0x20)
       {
                // the only one we know about today
        printf("Bootloader version 2.0 detected ");
    }
        else
        {
        fprintf(stderr, "error: unknown bootloader version: %02X ", (unsigned char) buffer[0]); exit(1); // exit?  or continue?
    }

我很怀疑ST更新了器件内部的启动程序(识别码从0x20更新到了0x21?),可是查了很多手册都没找到,请香主帮忙确认是不是ST新更新了器件的内嵌程序
新器件是 STM32F103Vbt Y 22 0DW 93 MLT 22 834
旧器件是 STM32F103Vbt Y 22 069 93 MLT 22 812

网友A:
问题是: LZ反应这个已经用不了了

网友B:
现在有的芯片是2.0,有的是2.1

我的下载程序已经测试过这两个版本的芯片。
其实差别也就两个,一个读芯片ID的命令变化了,一个是Go命令设置堆栈正确了。

楼主:
发现好东西

哈哈 发现个非常好用的下载工具 不敢独享 2.0 和 2.1版本兼容 GUI非dos操作
http://www.mcuisp.com/softwaredownload.htm

相比之下ST那玩意真是不敢恭维啊

网友B:
呵呵,ST官方版可信度比较高点,毕竟有一帮人在测试

不过分页的向导方式,使用起来确实不太方便。
与芯片的连接也处理得不够智能化。
我的程序也花了1个月左右开发、测试。
欢迎使用的朋友提出bug和改进建议。

楼主:
pheavecn

pheavecn 把你的程序放出来啊,我来测试!!!

网友B:
请看右下角连接。

楼主:
哈哈

5楼我推荐的原来你就是你的大作啊..
这确实是我到现在为止发现的最好用的工具!

网友B:
呵呵,多帮我测试下。我已经有段时间没更新版本了。

没什么新需要和新问题。

下一步可能会融入IAP功能。正在构思及研究。

楼主:
pheavecn
非常感谢你能提供这么好用的工具,如果发现问题我会及时向你反映的

网友C:
stm32boot的问题是要移植到Linux下

我在Linux下使用的就是stm32boot,Windows下也可以做不少优化,可惜原作者可能已经不再维护这个程序了。
对新版本的支持需要做一些修改的。

楼主:
stm32boot

stm32boot这个程序是开源的!所以有人愿意接手就ok

网友C:
这个项目目前谁在接手?

我可以提供很多的patch、优化、Linux移植等。
不过STM32的ISP软件已经很多了,估计用stm32boot的已经非常少了。

网友D:
ST官方有一个STVP

ST官方有一个STVP,功能、界面都还不错,就是没有自动增量功能,不过有一点STVP好像也公开了PC端源代码。

新版的STVP已经有了ST Link驱动,看到可以支持STM8,香版版能不能再要求一下在STVP下增加个补丁,使得ST Link可以在STVP下支持STM32、STR7通过JTAG或串口编程?

网友E:
grant_jx这个主意不错,我给反映一下

网友F:
colaring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好像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101没事,103有麻烦

楼主:
kex

 kex 你用楼上pheavecn的试试看,非常好用!

网友G:
上不去了。

网站过期了,上不去了。

网友H:
正在更新,别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