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EXTI

楼主(2008-12-25):
EXTI的外部事件是指什么?或者说什么可以算是外部事件?

脉冲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算吗?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A:
输入管脚上的电平变化就是外部事件

脉冲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是反映了电平的变化,它们都是外部事件

楼主:
不明白

设置了: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Event;
EXTI的外部事件模式,无论软仿真或硬仿真都没有响应。

改回中断模式: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用软件仿真或硬件仿真都能正常响应。

EXTI的外部事件模式,似乎并不是在中断响应里响应事件。

网友A:
EXTI的外部事件模式不产生中断,怎么可能有中断响应?

网友B:
如何判断EXTI的外部事件EXTI_Mode_Event发生过?

网友C:
请问外部事件和外部中断有什么区别,

网友D:
我也想问下exti的问题

如EXTI9 响应中断
但是如果GPIOA.9和GPIOB.9输入口同事有事件发生,,那么岂不是打乱了?谢谢

还是EXTI9可以设置成只响应这条线上连接的某一个IO口的中断

网友A:
不可能配置GPIOA.9和GPIOB.9同时为外部中断输入

楼主:
请看

技术手册6.2.4 EXTI功能说明 :当需要的边沿在事件连线上发生时,将产生一个事件请求脉冲,但对应的挂起位不被置1。

也就是说外部事件模式是不产生中断的。它可以用来唤醒CPU,或触发ADC转换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