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TIM的问题

楼主(2008-12-25):
大家好
我想请问下关于library的问题
在我做TIM实验的时候
我用了官方提供的TIM例子程序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_Val;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Disable);
但第二句的TIM_O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编译器就说没定义
我又找到144脚的library里的tim.h 里面对TIM_OCInitStructure的定义也就是TIM_OCInitTypeDef的定义是
typedef struct
{
  u16 TIM_OCMode;
  u16 TIM_OutputState;
  u16 TIM_OutputNState;
  u16 TIM_Pulse;
  u16 TIM_OCPolarity;
  u16 TIM_OCNPolarity;
  u16 TIM_OCIdleState;
  u16 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nitTypeDef;
里面就没有TIM_Channel这个成员
到这时我发现144脚的library里面只有一个tim.c和tim.h 但我找的100脚的官方提供的library里面就有tim.c和tim1.c,tim.h和tim1.h
我想问一下有没144脚芯片的官方的例子程序 各个功能的例子程序 library我已有了 如果用100脚的例子程序 就会于144的library里的.h和.c文件发生冲突
麻烦了

网友A:
STM32的固件库没有按照管脚的多少区分,只有版本的区分

相对旧的版本,新版本中增加了对新功能的支持,同时更正了以前的一些错误,同时在一些数据结构上新旧版本也有所不同。

请始终在ST网站下载并使用最新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