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2C 封装库(查询方式+29楼中断方式+32楼DMA方式)

楼主(2008-12-26):
中断方式正在调试,即刻出炉;DMA方式有待实现。

这里先暂时放出STM32作为主设备的读/写函数。只需要指出
(1)端口(I2C1 or I2C2)
(2)从设备地址
(3)发送数据指针/或者接收空间指针
(4)数据长度
即可。

查询方式有超时控制,返回错误代码。

另外,基于大家都熟悉并且痛恨的FWlib中I2C-E2PROM的例子,改过来的,大家看起来会熟悉些。

压缩包中除了项目文件,还有一个说明文档doc,请参阅。

欢迎大家排砖~~~

楼主:
忘了上传压缩包

代码已经修改,请大家更新后使用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18145734823.zip

网友A:
以ZGGCD的名义

感谢楼主!

网友B:
很多人都说STM32的I2C不好用,我们特意做了这个函数库

把有关I2C模块和I2C协议的细节包在了函数内部,使用户不用了解I2C模块和I2C协议的细节即可使用I2C。

请大家试用并提出意见。

网友C:
支持一下

比以前的调用方式, 简洁了许多.

网友D:
很好,支持

最好不用 Systick,很多RTOS会用到它

网友E:
“请大家试用并提出意见”

香主指的是哪个?指楼主发布的库?

楼主:
可以变通对Systick的用法

谢谢llyygg1971的宝贵意见:

对于使用操作系统的环境,如果Systick已经被用来作为内核时钟,那么仍然可以基于这个已经被使用的systick作为I2C操作的超时。

只需变通一下即可:显然这个Systick会一直被使能并且运行,是一个"free running"的自减计数器。假设操作系统内核的每个时钟节拍为20ns,那么Systick就每20ns产生一次中断(当然这需要设置合适的Systick时钟源和重装载值),在这个中断里可以自加时钟节拍这个变量值。

在等待某个事件之前,读取当前时钟节拍值为ValuePre,假设这次等待的超时定义X(ns),那么当时钟节拍值变为ValuePre+X(ns)/20ns,表示该等待超时。  可以表达为 while(!(event||(当前节拍值==ValueP + X/20) )

很多情况大家帮我想到,我可以最后修改的时候都融合进去,谢谢。但是,如果最终没有cover到某些情况,还是希望大家自己能够变通~~~

网友F:
请问LUT1LUT老师

我用的EK STM32 学习板,对应LUT1LUT老师以前修改的I2CEE.C可以写读E2PROM,但是用这个程序就会卡在while(!I2C_OT)里面,请问这个是哪里出问题了?我是这样设置 I2C_Comm_Init(I2C1, 300000, 0xA0);的

楼主:
这里是等待一段时间

可以参看代码里的注释。单独while(!I2C_OT),都是在等待一段时间过去,比如等待5us(以保证I2C规范中的bus free time),或者是等待I2C总线上10个时钟脉冲的时间。

这相当于用Systick来定时而已,不会死在这里的啊。我这里才用你的初始化跑了一下。

这里不要单步执行试试。

网友F:
再请问下lut1lut老师

会不会是固件库的问题?我用的是100脚的芯片,而你用的是144脚的芯片。然后固件库也是144脚的。我还是会卡在while(!I2C_OT)哪里,就不走了。然后static u32 one_us_unit=0;
static u32 i2c_10clk_us=0;我也没有改他。就把MAIN程序里面的用到GPIOF的语句删掉了。然后还有WHILE(1)里面的也删了。然后I2C_Comm_Init(I2C1, 300000, 0xA0);这个设置也没改。 麻烦老师看看,谢谢了

楼主:
stm3210x_it.c用的是项目中的么

void SysTickHandler(void)
{
  systick_isr();
}
分析一下:死在while(!I2C_OT),是因为I2C_OT没有置位-->该变量只在<i2c_comm.c>开头处的
void systick_isr()
{
  I2C_OT = TRUE;
}被置位。而这个函数是由SYSTICK的中断函数调用的。

如果I2C_OT这个变量没有置位,两个原因:
1.systick没有跑起来 --〉貌似不可能
2.systick的中断到了,但是没有调用systick_isr()咯。

另外,固件库跟多少pin脚没有关系,都是公用一个库

(拜托,不要叫我老师,大家一起学习探讨STM32而已)

网友F:
谢谢lut1lut

谢谢lut1lut。 是中断里面的问题。我没注意到。麻烦你了。

楼主:
欢迎大家拍砖

最后会汇总各种意见,再做修改。

现在收集到的一个就是:做超时的Systick用另外一种方式,兼顾OS会用它作为系统节拍的情况。

如果广大21ic网友不满意可以提出具体意见,谢谢。

网友G:
好,收下了!

好,收下了!

网友H:
我用了这个例程读写24c16 失败了~~~

完全照抄,然后:

I2C_Comm_Init(I2C1, 400000, 0x0);

  I2C_Comm_MasterWrite(I2C1, 0xa0, 5, Tx1_Buffer, 2);
  I2C_Comm_MasterRead(I2C1, 0xa0, 5, Rx1_Buffer, 2);

但是Rx1_Buffer 里面不是/* STM32F10x I2C Firmware

哪里出问题了?

我是101的片子,外接了一个24c16,用的i2c1

网友B:
请先用较低的速度试通,保证硬件连接没有问题,再提高速

否则很多东西混合在一起,很难诊断问题在哪里。

“Rx1_Buffer 里面不是/* STM32F10x I2C Firmware ”——这句话什么意思?

楼主:
你看函数返回错误代码是什么?

typedef enum i2c_result
{
  NO_ERR  = 0,
  TIMEOUT = 1,
  BUS_BUSY = 2,
  SEND_START_ERR = 3,
  ADDR_MATCH_ERR = 4,
  ADDR_HEADER_MATCH_ERR = 5,
  DATA_TIMEOUT = 6,
  WAIT_COMM = 7,
  STOP_TIMEOUT = 8,
  WRITE_FAILURE = 9,

}I2C_Result;

网友H:
查了一下硬件,原来eeprom写保护了

写保护了,怪不得。现在可以读写了

我现在暂时去掉了函数返回错误代码,直接看read的buffer的。

这个例程有个问题不好,楼上有人说过的,用的是SysTick. 我SysTick用于其它定时的。 而且都是ms级的。最好能有一个其它超时的来给i2c1

网友H:
搂主对于14楼的说法有结果了吗?

楼主:
嗯,目前还在收集意见阶段

在8楼提出了一个对systick的变通使用手法。hjiongh看看如何

就是说最终i2c的超时还是用systick来做,因为如果“能有一个其它超时的来给i2c1”,那么这样一个定时器Timer1~8都有可能在用户的其他应用中冲突。

网友B:
例程中使用Systick实现超时控制,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稍加修

I2C操作需要某个内部的硬件机制实现超时控制,作为例程不管使用什么机制都有可能与用户使用的资源冲突,现在例程中使用了Systick,你完全可以根据原理自己根据实际情况稍加修改。

比如你使用Systick作为ms级的定时,那么你只需要引入一个全局变量,假定这个全局变量为I2C_Timestamp,每次进入你的Systick中断程序时对这个全局变量加一,然后在楼主的例程中所有用到Systick的地方,用对这个全局变量的判断代替即可。

例如例程中需要一个2ms的超时处理时,可以用下列代码代替:

  vu32 I2C_Time;

  I2C_Time = I2C_Timestamp + 2;
  while (I2C_Time > I2C_Timestamp);

请注意:我这个例子没有处理变量溢出的情况。

网友H:
这样理解对不对?

香主的这两句话没看太明白,请指教以下:
例如例程中需要一个2ms的超时处理时,可以用下列代码代替:

  vu32 I2C_Time;

  I2C_Time = I2C_Timestamp + 2;
  while (I2C_Time > I2C_Timestamp);

请注意:我这个例子没有处理变量溢出的情况。

====================================================
实际的例子代码:
I2C_Result  I2C_Comm_MasterWrite(I2C_TypeDef* I2Cx, u16 slave_addr, u32 offset, u8* pBuffer, u32 length)
{
vu32 check_time = 0;

    /*wait bus free*/
//SysTick_SetReload(BUS_BUSY_TIMEOUT);
*(u32 *)0xe000e014 = BUS_BUSY_TIMEOUT;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u32 *)0xe000e018 = 0;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u32 *)0xe000e010 |= 1;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x, I2C_FLAG_BUSY))&&(!I2C_OT));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u32 *)0xe000e010 &= 0xfffffffe;
    if (I2C_OT)
    {
      /*i2c bus is busy.  some other i2c communication is ongoing*/
      I2C_OT = FALSE;
      return BUS_BUSY;
    }

我现在如果设一个全局变量 I2C_Timestamp ; 每进入一次SysTicker就自动加1
我的想法: 因为我现在SysTicker基准设置的是20ms。 因此这个全局变量是20ms加1。

那我如何修改呢?

网友B:
如果你的Systick基准为20ms,最好自己找一个空闲的TIMx控制超

楼主的例程中的超时都是us级的,显然离你的20ms基准差的太远,所以最好按照例程的超时时间,自己找一个空闲的TIMx控制超时。

网友H:
晕,我用101的片子,3个TIM都用完了

网友H:
原来的例子库um0427的有问题吗?

那样的话,看来我要用um0427 的例子库了, V2.0.3版本的。 这个是不用SysTick的。不过好像大家都说有问题。

网友H:
我用2.0.3版本的可以了。这个版本的只有方便

2.0.3版本的只有方便嘛。 楼主给的太麻烦了。

楼主:
hjiongh肯定没有看压缩包中的文档

文档一来就说了为什么要做这个封装库~~~

而且在“c)    基于I2C-E2PROM例子的修改”段落中有分析2.0.3中会出现的错误~~~

楼主:
占位给中断方式的封装库

中断方式
/*************** 请参看文档 ******************/
1.与查询方式的接口区别在于读写函数的返回参数都只是void
2.Master 读/写函数:初始化通信参数,然后发送start开始通信,于是返回。
  Slave读写函数:初始化通信参数,然后返回
函数返回了,就可以做自己的其他事情,剩下的I2C通信过程由中断来完成。MCU可以随时检查相应标志,根据标志情况来采取对I2C的其他行动
3.文档中有主/从设备进行读/写操作,四个情况下的中断响应流程图,供参考。

/*************** 项目例程 ******************/
4.两个项目共有源文件,只是各自的main不同,分别跑在两块STM32板子上,一个是作为主设备的I2C1,一个是作为从设备的I2C2.

5.主设备的板子上还有个一个永远是从设备的e2prom

6.主设备的<main.c>,两个测试Test A & Test B,分别用[#if1 #endif]。主设备先对另一个块板子上的从设备STM32的I2C2进行读/写;在对自己板子上的e2prom进行读/写。

7.从设备的<main.c>,就一个测试Test A,对应主设备的读/写操作

8.例程中虽然在读写操作函数调用后即返回,随后仍然以while的形式等待读/写操作真正完成。实际上,用户完全可以函数调用返回后,作自己的事情,比如其他数据的处理。让处理完成后,check状态,再继续。

9.上传的项目中没有带第三方驱动,打开项目是,弹出项目初始化错误提示框,请大家自己指定路径即可。

链接文档如下

I2C主设备例程项目文件

I2C从设备例程项目文件

网友I:
中断方式的封装库在那下?

[占位给中断方式的封装库]在那下哦。

网友J:
STM32这么好的资源,DMA怎么不用呢?

   在设计新产品,我准备所有的驱动都用DMA

楼主:
占位给DMA方式的封装库

网友H:
果然,我用2.0.3版本的出错了,在内部while里面

网友H:
看来我只能模拟了

我SysTick,3个TIM都用掉了。我用的是101RC的片子。

所以我只能GPIO模拟了。无法享受硬件I2C的乐趣了。

网友B:
所有定时器通道都占用了也照样可以使用定时器的定时功能

STM32中所有的定时器都是使用一个计数器循环计数实现定时功能,对于楼主的I2C函数,所有的超时控制都是us级的,可以说这个时间基准大大小于你的任何一个定时器的基准,因此你可以通过读出任一定时器的计数器数值,并通过比较,得到I2C函数中要求的us级超时检测。

以使用Systick实现这个功能为例:Systick是使用AHB时钟或AHB时钟除以8作为计数器时钟,假定你使用了72MHz的AHB时钟作为Systick的时钟,则Systick的计数器每递减一次表示13.9ns的时间;如果需要控制一个2us的超时时间,则需要判断Systick的计数器是否递减超过了144次。

示范程序:
  vu32 I2C_Timestamp;

  I2C_Timestamp = SysTick->VAL - 144;
  while (I2C_Timestamp < SysTick->VAL); // 等待2us超时

请注意:我这个示范没有处理Systick计数器减到0再Reload的情况。

网友K:
在初始化函数I2C_Comm_Init,运行不下去.

如果设置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后运行不下去.但设置成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可以运行,但读出来的
re1=2
re2=3,
re3=3,
re4=3;

楼主:
从返回参数来看

re1=2  --〉bus busy
re2=3, --> start send err
re3=3, --> start send err
re4=3; --> start send err

第一次通信时,I2C总线应该不是都为高电平的idle状态,所以Busy位一直被置位,函数返回re1=2 (bus busy)

余下的三次通信,按理如果总线不变的话,应该还是返回bus busy啊,但是实际是start send err。即MSL/SB/BUSY没有都被置位。看看此时寄存器的值,并且看看start condition的波形到底出来没有。

一般来说,如果start condtion发不出去的话,都是因为总线还是busy状态,但是你说没有返回bus busy,倒是有些奇怪。

网友K:
用万利199板子,返回的都是2..BUS BUSY..

网友K:
终于搞定了.在开始I2C前,把I2C设置成数据IO,然后拉低.

网友L(2009-02-08):
被ST的固件库中的I2C部分整怕了,现在还是用模拟的好

这是ST的官方版本吗?还是民间版本啊。

想当年,为了把I2C调好,使用了网上五六个版本都有问题,最后还是用的模拟方式

网友M:
地址问题

弱弱的问一下  我我怎么知道  数据具体是写在那个地址啊?
还有I2C_Comm_MasterRead(I2C1, 0xa0, 5, Rx1_Buffer, 2);    读的话 从设备地址应该是0xA1啊~

楼主:
函数第二个参数就是从设备的7位地址左移一位

完全不用考虑通信的方向,读还是写。

网友N:
DMA方式运行不下去,求救!

谢谢LZ提供的固件库。

我在万利的199板子上采用DMA主设备方式读写24c02没有成功,都死在
while(i2c_comm_state !=0);
这句中。请LZ或香版指点。

DMA初始化中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pBuffer; // from function input paramete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 fixed for send function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length; // from function input parameter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fixe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fixed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fixe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fixe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 fixed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 up to user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 fixed

其中一句: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fixed
应当为: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网友O:
楼主,我的总线超时。

楼主,我用原来的ST的库可以正常读写,但这个总是说总线忙超时,我已经把总线忙超时改成很大了,不知道为啥还是不行:(

楼主:
回复laotong

都死在while(i2c_comm_state !=0);
说明I2C通信没有结束。由于该变量表示此次通信处于什么状态,
typedef enum i2c_state
{
  COMM_DONE  = 0,  // done successfully
  COMM_PRE = 1,
  COMM_IN_PROCESS = 2,
  CHECK_IN_PROCESS = 3,
  COMM_EXIT = 4 // exit since failure
}I2C_STATE;
不为0,表示没有结束,你看看值是多少,就知道通信死在哪个阶段。当然具体看哪里出错还是要看看波形。

我这里读写e2prom都没有问题的。

另外你提到的修改部分,确实如此,笔误了一下,谢谢。

还有就是,DMA的文档和主/从项目已经更新了。

楼主:
回复hugoliang

你“把总线忙超时改到很大了”,你应该用的是第一种查询的方式。

返回总线忙,是因为在发起I2C通信之前,察看总线没有处于空闲状态,即不是SDA和SCK都为高电平。由此函数判断这种情况下,有其他设备在I2C总线上通信。但是对于大多数用户,仅有两个设备在总线上的情况下,这种总线非空闲状态,往往由于前一次通信不正确结束造成。

建议你先察看总线电平的状态。

网友N:
多种中断情况下,还是不能正常读写

在万理199板子上,如果只是单一的I2C读写E2PROM,都能正常的工作。现在的问题是程序中存在多种中断,USART,TIM,SYSTICK等等。就不能对E2PROM正常的读写,就会死在循环中。给I2C设了最高级的中断也不能通过。

楼主:
和应用(其他)中断相关的话,那么

如果中断发生,并且过了较长时间才返回,就是说在下一个数据传输完成之前都没有返回,那么会有BTF置位的情况,并发生时钟延展(clcok stretch)。

如果中断发生在读取状态寄存器和和BTF置位之前,会造成后续通信的问题。针对此,大体两个解决办法,使用DMA;或者使用中断方式,但是中断优先级最高。

laotong,现在我想确定四点:
1. 你用的DMA还是中断方式的库?
2. 如果是DMA方式的话,请采用更新后的DMA库函数(还在32楼)
3. 示波器看一下波形,通信死在哪里?
4. 在通信死的附近,确定周围其他应用中断的情况,比如先排除,以确定是哪个应用中断造成的I2C“死机”,然后在该应用中断里toggle一下,比较I2C通信死的时候的波形。

给你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网友P:
怎么写跨页函数啊。。

我用的EEPROM是24C02 PAGESIZE是8.但是我自己写不出来翻页函数。。。有人能给一个么。。。麻烦了。。自己试着写 但是没用。还是一次只能写3个字节。想一次把数组里面的所有数据都写进去。麻烦各位高手了。。。写地址是Oxa0.

网友B:
跨页写EEPROM必须分开先写前一页再写后一页

不可能一次跨页写。

楼主:
翻页函数可以参考ST例程库中

I2C-E2prom例子中的Buffer_write()。里面就有根据用户需要写的起始地址和长度,以及目标芯片的page size处理如何split into好几个Page_write()来。

网友N:
I2C的写

谢谢LZ:
在多种中断共存的情况下,不能顺利的写EEPROM,这个问题困惑我很久了。
我基本上把IAR和MDK自带的例程都试过了。LZ的三种方式也试过了。
在单独读写EEPROM时,所有的例程都能顺利通过。

我利用的万利改的IAR E5例程(里面有分页写的功能)加上其它中断就挂了。
也把查询、中断、DMA方式都试了一下,还是不行。手边没有示波器,问题也难找。

我感到STM32写FLASH,EEPROM,SD,如果和其它中断一起用,还是头疼的事。肯定是整个资源的配置上不合理造成的。但苦于没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LZ有时间的话,能不能留个其他的请教办法给我?在坛子里有些困难。

我是试验把USART中断收到的数据转存到EEPROM中 ,发现写EEPROM有点难。

楼主:
联系方式已经短消息给你啦

对中断影响下的I2C通信问题,感兴趣

经过验证,发现通信失败是由有用户自己的程序造成的:代码越界了,无意中把slave addree这个变量给修改了。于是,后来在发起I2C通信,发送地址时,自然就是无法响应咯。

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并验证I2C封装库,谢谢!

网友N:
方法不全

没区号.

楼主(2009-03-16):
re: bayi255 ,应该没有问题

这一段是说,当I2C写e2prom的操作完成后,开始以轮询的方式检查目标e2prom自己内部的写逻辑是否已经完成,姑且称这个后续检查为"check phase"。

由于之前的通信以stop结尾,所以check phase开始之前,要先检查总线是否空闲,才发送start。如果上个stop结束后,其他I2C主设备占用了总线,那么这个check phase就要等待别人完成。

这里这是CHECK_TIMEOUT为1秒,就是说,如果等待了1秒,总线还没有释放,就不用再检查刚才的目标e2prom是否完成内部写逻辑,因为它肯定已经完成了。于是整个写操作,返回。

网友Q(2009-04-22):
请教lut1lut

在你的DMA例程中,PV_flag_1 这个变量没有赋初值,按照程序应该初值为0,是这样吗?

网友R(2009-07-01):
如何操作24C512的字节读写?

是不是在写偏移的时候,把那个偏移地址按照24C512的时序,把数据地址,写2遍,先写高8bit,再写低8bit。

我这样改了,好像还是不行。

  /* send offset if needed *///对于24C512这里增加一个地址
    if (offset != 0xffffffff)
    {
      HiByte=(offset>>8)&0xff;
      LiByte=offset&0xff;
      //先发高地址
      I2C_SendData(I2Cx, HiByte);
      *(u32 *)0xe000e014 = SEND_DATA_TIMEOUT; //SysTick_SetReload(SEND_DATA_TIMEOUT);
      *(u32 *)0xe000e018 = 0;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u32 *)0xe000e010 |= 1;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x,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I2C_OT));
      *(u32 *)0xe000e010 &= 0xfffffffe;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if (I2C_OT)
      {
        I2C_OT = FALSE;
        I2C_GenerateSTOP(I2Cx, ENABLE);
        while ((I2C1->CR1 & 0x200) == 0x200);   //wait while stop bit not cleared
        if(I2C_GetFlagStatus(I2Cx, I2C_FLAG_AF))
          I2C_ClearFlag(I2Cx, I2C_FLAG_AF);
        return DATA_TIMEOUT;
      }

      //后发低地址
      I2C_SendData(I2Cx, LiByte);
      *(u32 *)0xe000e014 = SEND_DATA_TIMEOUT; //SysTick_SetReload(SEND_DATA_TIMEOUT);
      *(u32 *)0xe000e018 = 0;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u32 *)0xe000e010 |= 1;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x,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I2C_OT));
      *(u32 *)0xe000e010 &= 0xfffffffe;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if (I2C_OT)
      {
        I2C_OT = FALSE;
        I2C_GenerateSTOP(I2Cx, ENABLE);
        while ((I2C1->CR1 & 0x200) == 0x200);   //wait while stop bit not cleared
        if(I2C_GetFlagStatus(I2Cx, I2C_FLAG_AF))
          I2C_ClearFlag(I2Cx, I2C_FLAG_AF);
        return DATA_TIMEOUT;
      }
    }

网友S(2009-08-26):
看来,主要还是在读数据的时候,读一个字节、读两个字节、读三个字节的状态检测位不一样
这个设计也真是厉害,一般人哪里搞得懂

网友S:
i2c_comm.c 584行有个bug
while ((I2C1->CR1 & 0x200) == 0x200);  //应该是 while ((I2Cx->CR1 & 0x200) == 0x200);

网友T:
强烈期望楼主 能做个MDK工程的下的!!

网友S:
LZ如果能把I2C的处理流程、标志位、事件做一个描述就好了。
实际上,问题就出在I2C读数据的过程,读一个字节、两个字节、多个字节需要处理的标志位不一样。AN2824有完整的例程,MDK、IAR、RIDE的都有。
但是我们使用这样的代码仍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操作,比起软件模拟I2C,代码很不好看。
模拟I2C的人那么多,不是没有理由的。

网友U(2009-10-28):
强烈期望楼主 能做个MDK工程的下的!!
引用 网友T:

我早就让楼主弄了!!可是楼主懒得弄啊!!

香主也懒得弄!!
大概意思是 弄这个太简单了 没有必要弄!!

嗨!!

网友V(2009-11-30):
对火箭球迷感兴趣,路过.

网友W:
智力超常的人毕竟不多。
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网友X:
怎样才能把查询方式的封装库移植到V3.1.2的固件库上呢?
我移植了下,发现有许多函数找不到。
stm32f10x_systick.C
stm32f10x_nvic.C
这两个文件及其所包含的函数我到哪里找呢,反正V3.1.2的库里是找不到的。
MISC.C文件添加进去也没用。该配置的都配置了,固件库的差异太大了。
烦请lut1lut大哥移植一下呀。
个人水平有限,搞不定。

网友Y(2010-01-07):
我看这里面的程序都只是7位地址的,如果有子地址或者是10位地址的,有相关程序吗?

网友Z(2010-04-01):
最近正在弄STM32的I2C 下载看看,应该有用

网友AA(2010-07-12):
目前在调试I2C,不稳定;无外接干扰时采用原V2.0.3库中的查询方式运行正常,一旦有干扰程序陷入I2C死循环中;
看到该贴决定采用中断方式,但直接采用库中函数:

I2C_Comm_MasterWrite();

发现无干扰时运行正常,有干扰时仍然存在程序停止的现象,不知何故(程序中并未在该写操作语句后加入while等待语句)

网友B:
目前在调试I2C,不稳定;无外接干扰时采用原V2.0.3库中的查询方式运行正常,一旦有干扰程序陷入I2C死循环中;
看到该贴决定采用中断方式,但直接采用库中函数:

I2C_Comm_MasterWrite();
发现无干扰时运行正常,有 ...
引用 网友AA:

什么样的干扰?什么量级的干扰?如何测试?

网友AB:
楼主:我最近刚接触STM32,也在搞I2C,结果用软件模拟就可以,看了楼主的帖子打算用楼主的中断硬件方式试试,结果连波形都没有不知道我错在哪里了?
步骤是不是
时钟初始化
中断初始化
IO口初始化,包括IO口时钟初始化
I2C初始化,包括时钟和管脚以及中断
然后就是发数据
我用的是楼主的中断方式的程序
结果返回来的 i2c_comm_state=1;
而且通过示波器看 SDA,SCL一直没有波形
我用的是PB12和PB13
用的是STM32103R8
望各位朋友给予帮助
谢谢
我这是第一次在论坛留言。。。

网友AC(2010-11-15):
回复 楼主:

请问代码越界发生在什么情况呢?

网友AD(2012-11-04):
你好,为什么我用DMA 与中断方式都调不通?我主机PB6,PB7 从机接PB10,PB11,用串口USART1打印到终端,接收到数据为0

网友AE(2013-03-04):
STM32F4的I2C还没用起来呢

网友AF(2013-05-28):
I2C 超时使用了Systick 函数,是否可以改其他定时来做呢.

网友AG(2013-10-16):
I2C看来不大好用啊

网友AH:
引用 网友AG:
I2C看来不大好用啊

I2C用 STM32F051x的,这个版本的芯片I2C重新换掉了,比较方便。

以前STM32F10x的I2C太繁琐了,还有很多bug,看着勘误手册发呆。

网友AI:
谢谢了  楼主  比较有意思  需要好好玩玩   有时间  需要消化消化

网友AJ(2014-04-26):
这真是个好贴呀,不收藏都可惜了!

网友AK:
我试了 中断 和 DMA,都是同一个问题,第一次读或写,就在while(i2c_comm_state != 0);这句卡死,i2c_comm_state = COMM_PRE。试了写24c02,和mpu6050,都是一样的问题。又试了I2C1,I2C2,REMAP,也都是一样的问题。I2C这个程序又比较复杂,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改才行哎

网友AL(2014-10-18):
f1的I2C让我深深的醉了,在一个usb应用里面,总是发生一些数据或者地址错位

网友AM(2015-03-19):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N(2015-11-09):
我用了下I2C1 DMA 主机来测试 24C02,简单的测试 ,没有问题
  I2C_Comm_MasterSend(I2C1, 0xa0, 0, Tx1_Buffer, 8);
  while(i2c_comm_state != COMM_DONE);

  I2C_Comm_MasterReceive(I2C1, 0xa0, 0, Rx1_Buffer, 8);
  while(i2c_comm_state != COMM_DONE);
程序中要修改DMA1_Channel7_IRQn为对应的库版本即可,其他都没有改变。我用的芯片为:STM32F103ZET6

网友AN:
想问下楼主 I2C2 DMA 从机 的程序具体怎么用,不是用作存储芯片的,是用来和芯片通信的,具体不太了解啊,怎么知道接收了多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