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用DMA,分配16K的BufferSize不能有效分配

楼主(2008-12-27):
用STM32F103VET6的芯片,分配16K的空间用做ADC1的DMA缓存尺寸,初始化是可以的,使能DMA函数后,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BASE + 0x4c ;  //base + 0x4c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0x2000;                    //64 * 256;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运行的DMA_Init函数 DMA_CNDTR1 0x2000

 运行DMA_Cmd函数后 DMA_CNDTR1 变成一个随机的数,但总不是0x2000

网友A:
DMA

DMA一旦使能,传输就开始了,肯定不是0x2000

楼主:
AD还没开始转换呢,传输还没开始,就已经不是了,分配小的空间

网友B:
你的DMA存储器地址寄存器的内容是否随DMA计数寄存器变化?

DMA缓冲区的地址是多少?&ADCConvertedValue = ?

楼主:
DMA缓冲区的地址是正确的,初始化后,没开始工作就不对

网友B:
“初始化后没开始工作就不对”,这怎么能说明你设置正确

2楼不是已经说过,运行DMA_Cmd函数后,DMA就开始工作了。你是如何判断它没有开始工作?

楼主:
AD还没开始转换呢,DMA哪来的数据工作

楼主:
经过这几天的测试,分配8K以下的没问题,

经过这几天的测试,分配8K BYTES以下的没问题,运行DMA_Cmd函数后,还是保持初始化的数据。所以我认为不是DMA已经开始工作的原因。

网友C:
我的也有这样的问题!

如题,个人感觉是编译器问题。

网友D: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还没有效解决,找不出原因

还没有效解决,找不出原因. 换一种方式实现,转换后把数据拷贝的缓存里.

网友B:
我还是前面的问题,你是如何判断AD还没有开始转换?

如果怀疑是编译器的问题,请检查你的工具软件是否为限制版本。

网友E(2009-03-25):
作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