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3v的STM32怎么与5V的1602液晶连接?

楼主(2008-12-28):
现一个5V的1602液晶跟一个STM32101C8连,因为手头的液晶只有5V的,所以只好先用着先,液晶跟MCU间的I/O口都用10K电阻上拉,MCU的I/O口为推挽输出,MCU为3V供电,液晶为5V供电。
因1602液晶除初始化前几个指令不需要判断液晶是否忙,其余都需要,所以我每个指令或数据传输前都会去读取液晶的DB7脚的电平,高为忙,低为闲,每次读之前都会重新设为I/O为输入。
现在碰到的问题是,要是上拉为5V的话,那这个检测都会一直都是忙,3V上啦的话,只是在发完命令后再发数据的时候,会一直忙,但一直发命令或一直发数据都不会这么一直忙,而且发完数据再发命令也不会一直忙。
请问以上是何原因,是否与电平有关系?
请各位大侠忙能给于指点,谢谢!

网友A:
请看STM32全国巡回研讨会演讲稿《STM32F10x常见应用解析》

楼主:
谢谢,我先看看

谢谢,我先看看

网友B:
FT管脚 + Pull High电阻

网友C(2011-08-07):
stm32驱动5V的1602显示源文件(另附图片)http://download.csdn.net/source/3499424

网友D(2013-12-31):
我正找这方面的资料呢。。。谁提供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