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的datasheet写得太烂了

楼主(2008-12-28):
写了个小程序不想用他们的lib,想找个中断控制寄存器的说明,硬是在datasheet, reference中找不到!

网友A:
请你把手册看完,再评论它是不是写得太烂

网友B:
。。。

楼主什么眼神啊...

网友C:
楼主说得没什么问题啊

楼主说得没什么问题啊。

比如说,RM0008 Reference manual 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advanced ARM-based 32-bit MCUs就是没有中断控制寄存器的说明。

3楼也不要乱指责。

虽然CM3参考手册里面有中断控制寄存器,但是不明白ST为什么不把中断控制的部分包含到自己的技术手册里面?

这样也方便大家。

另外,也不是所有人都想用lib,毕竟作为一种面向控制的简单mcu,厂家的lib不是必须的。

网友D:
楼主消消气

去看看NXP的LPC2XXX的文档吧,看完后你就明白那个什么“没有最X,只有更X”的道理了。

网友E:
按照ST的sp说法

“技术手册是写给有经验的工程师看的,不是给新手入门的”
技术手册是给你参考的,具体看不懂的你可以直接找ST代理商或者ST的人。但是ST的支持是有条件支持的,就是所谓的分级支持。个人或者小客户和大客户享受到的待遇是有差别的,得到技术支持的渠道也不同。譬如小客户一般推荐你走如下渠道:代理商--ST本地技术支持--ST工程师,一般到本地技术支持他会告诉你让你等段时间,因为要交给他们的内部team解决,接下来你就慢慢等吧,慢慢Email催吧。大客户你忽悠说你是Nokia的,你试试看,嘿嘿!

以上是我和ST打交道大半年的感触

楼主:
我把手册看了N遍

我想请问2楼,3楼哪页有对ISER寄存器的说明?!
我试着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没用lib,用timer2做一个1s的定时器,
配置好timer2的相关后,我想使能timer2的全局中断,但翻遍了datasheet,reference以及lib reference就是没找到ISER的哪一位是使能timer2!
虽然Cortex-M3不是ST的IP core,但既然你的MCU用了,总该把一些重要的寄存器相关内容在你的手册中说明一下吧!否则为了熟悉ST的MCU,要看datasheet,reference,Cortex-M3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网友A:
楼主只是因为STM32手册中没有Cortex-M3的内容,就断言手册太烂

我并没有说这些中断控制寄存器的内容在ST的手册里,我只是让你全面地看问题,看完整个手册再说。如果您只是因为STM32手册中没有Cortex-M3的内容,就断言手册太烂,我是无话可说!

如果您看了N遍手册,应该看到STM32参考手册(RM0008)的第一页中有这样一句话:
For information on the ARM Cortex-M3 core, please refer to the Cortex-M3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在RM0008的第8章“Interrupts and events”中,第8.1节的结尾有这样的一句话:
All interrupts including the core exceptions are managed by the NVIC.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exceptions and NVIC programming see Chap 5 Exceptions & Chap 8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of the ARM Cortex-M3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楼主:
晕死了!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exceptions and NVIC programming see Chap 5 Exceptions & Chap 8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of the ARM Cortex-M3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在我理解这段话是:一些基本信息简单的提一下,如果用户想要详细了解这些信息你可以查考别的文档,而且最好能给出连接。比如:对于ISER寄存器只要简单说明一下各个bit的意义,以及偏移地址即可,一些详细的信息,如寄存器的block图,以及时序等等你可以让用户去查考相应文档。而现在是对ISER提都没提就让别人查考ARM Cortex-M3。

网友F:
商业上的定理

无论客户提出什么问题,商家都要用心的伶听

说话老实语,STM的手册确实有点不习惯,一棵MCU,还要找几份文档才能了解完全
atmel 无论各MCU如何的相似,都是单独的文档

网友G: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技术至上,还是多讨论技术,不要在这类的主题上争论了吧。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网友A:
STM32中用到的Cortex-M3寄存器说明

请看看我这篇博客:STM32中用到的Cortex-M3寄存器说明

13楼引用的这句话“Each bit in the register corresponds to one of 32 interrupts.”中每一位对应的意义在STM32参考手册的表36中“Position”这一列中对应。

网友H:
arm公司真小气。

应该给芯片厂商一个通稿,用于嵌入芯片资料里面。

网友I:
确实不怎样...

网友J:
扔1砖

ST的DATASHEET做的确实不好,撇开没有M3的内容不说.
很多问题都没讲清楚,或者又表达得太烦琐了.让人很郁闷.
反复很多遍看都不能吃透.
反观Atmel的手册,虽然看似比较简单,但多读几遍后让人体会更深..

另外斑竹对待质疑需要有更好的心态. 才能体现ST这样大公司的胸襟与气魄.

不管怎么说,STM32这个芯片性价比太好了....

网友K:
同意

“ST的DATASHEET做的确实不好,撇开没有M3的内容不说.
很多问题都没讲清楚,或者又表达得太烦琐了.让人很郁闷.
反复很多遍看都不能吃透.
反观Atmel的手册,虽然看似比较简单,但多读几遍后让人体会更深..

另外斑竹对待质疑需要有更好的心态. 才能体现ST这样大公司的胸襟与气魄.

不管怎么说,STM32这个芯片性价比太好了....”
同感!!

楼主:
整理了一下,方便后来的xdjm

Interrupt Set-Enable Registers 0 (ISER[0])
Address 0xE000E100
Access Read/write
Reset state 0x00000000
bit0:  Window watchdog interrupt
bit1:  PVD through EXTI Line detection interrupt
bit2:  Tamper interrupt
bit3:  RTC global interrupt
bit4:  Flash global interrupt
bit5:  RCC global interrupt
bit6:  EXTI Line0 interrupt
bit7:  EXTI Line1 interrupt
bit8:  EXTI Line2 interrupt
bit9:  EXTI Line3 interrupt
bit10: EXTI Line4 interrupt
bit11: DMA1 Channel1 global interrupt
bit12: DMA1 Channel2 global interrupt
bit13: DMA1 Channel3 global interrupt
bit14: DMA1 Channel4 global interrupt
bit15: DMA1 Channel5 global interrupt
bit16: DMA1 Channel6 global interrupt
bit17: DMA1 Channel7 global interrupt
bit18: ADC1 and ADC2 global interrupt
bit19: USB High Priority or CAN TX interrupts
bit20: USB Low Priority or CAN RX0 interrupts
bit21: CAN RX1 interrupt
bit22: CAN SCE interrupt
bit23: EXTI Line[9:5] interrupts
bit24: TIM1 Break interrupt
bit25: TIM1 Update interrupt
bit26: TIM1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interrupts
bit27: TIM1 Capture Compare interrupt
bit28: TIM2 global interrupt
bit29: TIM3 global interrupt
bit30: TIM4 global interrupt
bit31: I2C1 event interrupt

Interrupt Set-Enable Registers 1 (ISER[1])
Address 0xE000E104
Access Read/write
Reset state 0x00000000
bit0:  I2C1 error interrupt
bit1:  I2C2 event interrupt
bit2:  I2C2 error interrupt
bit3:  SPI1 global interrupt
bit4:  SPI2 global interrupt
bit5:  USART1 global interrupt
bit6:  USART2 global interrupt
bit7:  USART3 global interrupt
bit8:  EXTI Line[15:10] interrupts
bit9:  RTC alarm through EXTI line interrupt
bit10: USB wakeup from suspend through EXTI line interrupt
bit11: TIM8 Break interrupt
bit12: TIM8 Update interrupt
bit13: TIM8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interrupts
bit14: TIM8 Capture Compare interrupt
bit15: ADC3 global interrupt
bit16: FSMC global interrupt
bit17: SDIO global interrupt
bit18: TIM5 global interrupt
bit19: SPI3 global interrupt
bit20: UART4 global interrupt
bit21: UART5 global interrupt
bit22: TIM6 global interrupt
bit23: TIM7 global interrupt
bit24: DMA2 Channel1 global interrupt
bit25: DMA2 Channel2 global interrupt
bit26: DMA2 Channel3 global interrupt
bit27: DMA2 Channel4 and DMA2 Channel5 global interrupts
bit28:
bit29:
bit30:
bit31:

网友C:
要说产品技术手册,还是PIC的最好

要说产品技术手册,还是PIC的最好。

网友L:
ATMEL写的也不错

网友M:
Atmel Microchip看着都不错

也可能是习惯了吧,以前看Borland的帮助习惯了也感觉很好
看Microsoft的MSDN就感觉不适应

网友N:
如果没有库文件,只有手册那基本上是没法开发的。

看了"ARM cortex-m3微控制器原理与实践"简直太烂了。
第一章,最后一章全是吹水对实际没有什么用。
其它章节全是跟电子版手册一样了。

这本书原理都没讲清楚就别说实践了。全文逻辑散乱,只是把芯片有的功能,一大堆寄存器罗列上去,看了令人思维发散,不清不楚,跟大学出版的书没什么两样。其实好的书都不是这样写的,好的书应该是先介绍应用,实现功能要如何按步骤操作,应该如何设置寄存器。并提供案例。

书写的不好就不要说给有经验的人看的,今天的工程师要懂很多东西,很多机种,每个芯片公司设计思路肯定有不一样的地也方,不要让芯片用户来猜测。而是要向用户表达清楚。不要让用户为了一个小问题耗掉成天的时间。

网友O:
与楼主同感

也许是个人水平太洼了,计数器那些章看了好几遍都看不懂

网友P:
回复主题:st的datasheet写得太烂了

很吃力,要看几个本本手册,没得看了看所谓的驱动库,不断查看更新的手册

网友I:
以前以为STC是世界上最LJ的,现在改变看法了.....

 同意

“ST的DATASHEET做的确实不好,撇开没有M3的内容不说.
很多问题都没讲清楚,或者又表达得太烦琐了.让人很郁闷.
反复很多遍看都不能吃透.
反观Atmel的手册,虽然看似比较简单,但多读几遍后让人体会更深..

另外斑竹对待质疑需要有更好的心态. 才能体现ST这样大公司的胸襟与气魄.

不管怎么说,STM32这个芯片性价比太好了....”
同感!!

网友Q:
我也有同感

"要说产品技术手册,还是PIC的最好。"
虽然stm32性价比是高,但我也有同感,而且我有预感pic32的datasheet也将会比st的好

网友R(2009-05-13):
什么情况下进入 CAN_SCE_IRQHandler 中断?

st的datasheet好不好我不敢评论,但是我找不到什么中断进入CAN_SCE_IRQHandler。我搜索了STM32F10xxx_RM0008_CH_Rev7V3.pdf,只在90页找到有这么一个中断向量,但是找不到触发此中断的中断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