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把ADCIN的引脚配置成普通的输入可以兼容5V么?

楼主(2008-12-28):
发现所有能作为ADCIN的引脚,都不兼容5V输入。若不把这些引脚配置成ADCIN,它们可以兼容5V么?

网友A:
不明白你的问题

你问题的前半句话刚好是后半句话问题的答案,所以不明白你在问什么。

楼主:
我是想,是因为ADC导致它不兼容5V呢。

我是想,是因为ADC导致它不兼容5V呢。若不把它用作ADC,那就和其它普通GPIO一样了。

网友A:
这是管脚的特性,不管做什么用

请看STM32参考手册(RM0008)中有内部框图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楼主:
看了图了,的确不行

在英文参考手册的95页的图10和图11,说明了这个问题。直接接5V肯定不行,会烧管脚的,若接个电阻限流或许还行。

谢谢香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