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低功耗模式下IO口设置

楼主(2008-12-30):
请问STM32 低功耗模式下IO口设置成什么方式最省电?我按照默认的悬空输入方式进入STOP模式后发现电流为7.4mA,远大于手册上的14uA。另外不知道除了IO口设置之外其他可以降低功耗的方法。请大家赐教。

网友A:
STM32低功耗模式下IO口可以设置为浮空输入或模拟输入

可以都设置为浮空输入,也可以设置为模拟输入,似乎设置为模拟输入更省电。

测量功耗时要直接测量进入MCU的电流,如果你是测量板上的电流,这将会包含板上其他部件的消耗,尤其那些上拉电阻。

你可以在板上只焊接STM32,去掉所有能去掉的器件,包括JTAG调试器,再进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