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驱动库好用吗?效率高吗?优化的吗?准备上STM32

楼主(2008-12-30):
    N多年没买过开发板了,也没用过仿真器了。都是用软件编译调试好,直接ISP,然后通过串口命令开启调试信息的输出。

    昨天买了块STM32F103全功能型开发板,他们的办事效率真低(深圳到广州通常当天到货的),明天才能收到。
就不知道STM32的驱动库好用不?有没基于RTL的驱动库???DMA都用了吗?

    原来一直用NXP的ARM,有款新产品,准备用STM32......

楼主:
收到embed的板子

   印刷形式的操作手册一本都没有,电子文档的操作手册也不是很详细。

   ISP下载,试了几个例子,程序都可以正常运行。
   就是下载的时候超慢,Audio_Test要90多秒,USART_Test要40秒......

楼主:
USB(Audio_Speaker)

   电脑可以认到声卡,但播放MP3的时候没声音。(声卡已选ST32 Speaker)

网友A:
你胆子真大

怎么不买南京万利的?

楼主:
不明白4楼的意思

网友B:
呵呵,这个就可以用上我的ISP+串口调试软件套件了。

::都是用软件编译调试好,直接ISP,然后通过串口命令开启调试信息的输出。

网友B:
4楼是说embed会抓D版keil吧,呵呵。

楼主:
谢谢6楼

  你的ISP软件确实比embed光盘里的快N多倍啊。谢谢!

  不过你的eaglecom串口调试软件,不如串品通V3.22好用哦

楼主:
embed的光盘里有 MDK324PRC

网友B:
刚发现昨天发布的eispV091改得有点小问题,请下载V0.90版。

呵呵,串口通是你的大作吧。
以前没用过,我主要把sscom32作为模板来写的。
当初主要目的是跟eisp配套使用。

==刚发布的V0.92版测试过。

网友C:
驱动库要把debug关了。

要不好多函数代检查参数很耗时间。

网友D:
好不好用先不说

目前STM32的资料对于一个对STM32不是很了解的人开发项目,那基本上一件非常难的事情。相信很少人只用STM32F10X_MAP.H来开发项目。
我个人做法是,初始化用库来做,中断里直接操作寄存器(当然是根据库函数来改的),直接操作寄存器优点是速度快,减少在中断程序中传递参数与调用函数,可以让中断服务程序快些完成,但程序的可读性可能要差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