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dma的源和目的

楼主(2008-12-31):
1.stm32的dma的数据源和目的地址可以是bitbanding的地址吗?
2.dma在传送过程中可以主动停止吗?

网友A:
2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可以

DMA数据源或目的地址要是Bit-Banding的地址,楼主做什么应用,这个需求比较特别。

做I/O数据输入输出的串并转换都是不错的方式。

楼主:
谢香版主我是

想把RAM中的一个数的每一位按照一个脉冲的上升沿依次送到GPIO口的某一位,我原来想是做法是把一个数每一位放在ram中,然后用外部捕捉触发dma的方法送到GPIO口,如果两个都直接能用bitband可能会省事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