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读保护与自编程--疑惑

楼主(2009-01-02):
STM32读保护下,用户程序可以对flash读写吗(指不解除读保护前提下)?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A:
在STM32处于读保护时,Flash的首4K字节处于写保护状态

而其它部分要看相应的写保护状态是否有效。

如果所有的写保护都处于无效状态,则在STM32处于读保护时,不能对Flash的开头4K进行写操作,但可以对其它Flash区进行写操作。

在读保护生效后,只有程序从内置Flash运行时,才能读Flash。

详细信息请参考STM32闪存编程手册。

谢谢5楼提醒,一字只差,意思全拧了。

楼主:
编程与保护两不误

谢谢分享,手册原文说得不是太明确,料想只能这样,否则自编程怎能实现

网友A:
我说的都是从手册上得来的,手册上说的比我说的还完整全

这是手册上有关的内容,我只说了①、②两点,没有说第③点。

网友B:
在STM32处于读保护时,Flash的首4K字节处于读保护状态

是这样吗?

在STM32处于读保护时,Flash的首4K字节处于保护状态

网友C(2014-09-23):
收藏了,解释的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