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向STC51看齐-STM32也可以串口下载调试了。

楼主(2009-01-02):
eispV0.94版内嵌IAP程序,将此代码用BootLoader ISP进stm32芯片后。就可以抛开Boot0控制而进行IAP调试了。

      eagle STM32F IAP使用指南:介绍如何使用eagleIAP来进行STM32F调试。
       1、eagleIAP占用STM32F芯片的前4KB字节Flash,其功能类似于STC的51单片机串口下载功能。
       2、用ISP方式下载eagleIAP程序代码到STM32F芯片中(该程序代码包含在eisp.exe程序内部)。
       3、重启芯片,会运行eagleIAP程序。eagleIAP会等待2秒时间,接收串口0的连接信号。
       4、如果未收到连接信号,会运行应用程序。应用程序需要从0x08001000开始。
       5、连接信号是2字节1200bps的0x78,2字节2400bps的0x78,2字节9600bps的0x7f。一般情况下不会有这样的信号导致误进入IAP。
       6、应用程序必须从0x08001000开始,中断向量表也从0x08001000开始。需设置NVIC的SCB->VTOR寄存器。MSP和PSP无需设置,会根据向量表自动设置好。
       7、注册版本的eisp的eagleIAP有加密功能,IAP程序包含密码,只有知道该密码才能下载、升级应用程序。
       8、为方便现场的下载、升级,本站提供便携ISP下载机,使用更方便,加密性能更强,启动等待延时也更短(小于50ms),IAP程序占用空间更小(在提供超强加密功能的同时,只占用2K字节Flash)。

网友A:
创意不错,支持。

能把常用的cpu都搞一下就好了,哈哈

网友B:
LZ是收费服务的,应该只会做常用的芯片

楼主:
本人承诺ISP功能永远免费。

开发调试用的IAP也会免费。即使收费也是自愿赞助性质。
支持批量生产的、包含加密和其他特殊功能的IAP可能会少许收些费,呵呵,不给也不会强求啦。
真正实用的功能,我会做在便携ISP下载机里。因为PC机程序很容易被反向分析,是加密的一道薄弱环节。PC机使用也不方便。
将在便携ISP下载机里实现国际水准的加密机制。
便携ISP下载机硬件已经开发完成。
目前还只计划针对stm32F系列。把一个东西搞好要花很多精力,战线不能拉太长。
我以前做过一个nxp lpc2000的ISP程序,如果有人需要又能提供测试环境的话,可以很快整一个象样的出来。

网友B:
类似于STC厂家的那个脱机下载板?

思路不错,联机版用来做广告,脱机版是产品,支持下

网友C:
楼主isp软件是非常好用用的,我的产品已经在用。

非常支持做脱机加密下载,这个很实用,适当收费可以接受。

网友D:
pheavecn要把ST勾引到什么程度啊

网友E:
呵呵,winloop,是我被stm32f勾引了啦。

网友E:
新的版本V0.945已经发布,IAP支持20字节长的口令

口令不对无法进行IAP擦写。
还配套了一个IAP调试的Demo程序。无需再按复位键。

网友F:
有问题

网站不能放问

网友E:
今天更新新版本,网络有问题。请稍候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