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做8位机你是如何处理字库的?在STM32上可以如法**制

楼主(2009-01-02):
用STM32挂一块SPI总想的液晶(或并口)
如何处理字库(液晶不带字库)
从8位机转过来,能提供一直啊思路吗!

网友A: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楼主:
做个字模数组!

然后去读字模数组,是这样吗

网友B:
看看DOS显汉字原理即可

网友C:
如果是用黑白的,建议用ST7920的,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