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32F103ZET6程序能否下载到外部存储里运行?!

楼主(2009-01-05):
ST32F103ZET6程序能否下载到外部存储里运行,FLASH寿命有限,要不断更改程序(次数很多),所以要放到外部存储器。行不行啊???

网友A:
STM32可以运行在外部存储器的程序,但比在内部Flash慢

STM32内部Flash的寿命至少是10K次,即使你没隔5分钟更改一次程序,每天也不过100次左右,这样100天才能达到10K次。算你半年开发一个项目,总共才烧坏2个片子,这点开发成本都承受不了吗?

楼主:
怎么设置就能从外部存储器运行呢?

谢谢你。领导让的意思啊。他说客户使用过程中就要不断更新程序(为什么不更新数据库,要更新程序?!,即使是升级也才几次啊!)也可能次数很多吧。我也纳闷,不过我刚到这个公司,也没法说什么。领导的意思我也没有仔细问。ARM也刚接触。                                                                    问一下。怎么设置就能从外部存储器运行呢?BOOTLOADER要自己编写是把?

网友A:
从内部Flash启动后,直接跳转到外部存储器即可

你是工程师,应该帮助领导制定最优的方案。除非有特殊要求,使用外部存储器运行程序是不好的方案,运行速度又慢,还凭空增加成本。

楼主:
怎么跳转到外部存储器呢?

谢谢。我先查阅资料。不行了在请教你!

网友B:
某些场合里程序运行在外部存储器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C:
估计是一个联机软件,运行的软件需要根据外设动态更新

网友C:
这个产品的成本应该不是最大的问题,何不外扩一个SRAM

专用来运行软件呢?

楼主:
外扩了SRAM

怎么跳到外部SRAM运行呢?

STM32F103有三种启动方式:
1。从用户闪存启动
2。从系统存储器启动
3。从内嵌SRAM启动

网友D:
怎么跳到外部SRAM运行

执行放在外部SRAM里的函数,就是从外部SRAM运行咯

网友E:
3楼的

  客户使用过程中就要不断更新程序

  那还叫产品吗?

  不断,是指多久更新一次,不至于每天都更新吧?客户不累死,软件工程师也得累死......

网友F:
呵呵,3楼的领导打算每次更新程序管1个月。

过期交钱,用“新”版本。

网友G(2009-02-09):
可扩展一片SRAM和一片Nand Flash

ST32F103ZET6外部扩展一片SRAM和一片Nand Flash,boot程序放在stm32内部flash,应用程序保存在Nand Flash上。系统上电从内部flash启动boot,boot将应用程序cp到外部ram执行,但是运行速度只有全速的1/2。

2楼: STM32可以运行在外部存储器的程序,但比在内部Flash慢

STM32内部Flash的寿命至少是10K次,即使你没隔5分钟更改一次程序,每天也不过100次左右,这样100天才能达到10K次。算你半年开发一个项目,总共才烧坏2个片子,这点开发成本都承受不了吗?

若真如香主所说,可插写10k次,那就方便了。sram和nand flash都可以不用。写个boot,在线更新flash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很晕

汽车方面的产品。数据很大的!

网友A:
楼主开始并没有说数据很大,只是担忧FLASH寿命有限

这可是2个截然不同的命题。

请仔细说清楚你的应用需求。

网友H(2013-11-21):
明白了些!

网友I:
STM32F103VCT6   STM32F103VET6   优势供应!0755-85260989
深圳市世纪煦阳电子有限公司

网友J:
boot放在自带flash里,镜像文件放到外部flash,在跳转前复制外部镜像的中断向量表到Ram,跳转到Ram即可运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A:
STM32内部Flash的寿命至少是10K次,即使你没隔5分钟更改一次程序,每天也不过100次左右,这样100天才能达到 ...

有理

网友L:
我现在愈发佩服香主了。。俺要加油。。

网友(2014-08-30):
半年一坏,正好,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