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RTC计数器有时会清零?

楼主(2009-01-07):
请教:用STM32F101的RTC作时历时钟时,在有后备电池的情况下,发现偶尔时钟会清零,好像发生在断电或加电后,有办法解决吗?否则没法使用哦!

网友A:
VDD和VBAT的电压各是多少?断电和加电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请用示波器查看断电和加电的过程,以及VBAT上的电压变化。

供电电路是什么样的?

RTC的处理程序是什么样的?

RTC的内容只可能在VBAT掉电和软件复位写入时被清零。

网友B:
RE

我的也有这种情况,用C8T6不可以,CBT6可以。一致性不行,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C:
不知跟BKP的TAMPER触发事件有没关系

TAMPER引脚变化,有可能引起BKP复位呦.
BKP复位,那个RTC也会复位,所以你的TAMPER引脚要外接固定电压...

可能存在这种情况

网友D:
2楼香版说的软件复位可能引起RTC复位?

如果在调试的时候复位整个代码,但是RTC并没有复位呀,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E:
香版给出的建议你们应该去检查一下

我以前用AVR的MEGA169V做的一个东东也碰到过类似问题,用2节电池升压,但是在DC-DC启动瞬间,时钟也总是被清零,最后用了一个泰克的数字示波器把DC-DC启动瞬间的波形捕捉到了,MY GOD!虽然尖峰持续时间极短,但是幅度居然达到8V,而设计值是5V,一般的芯片都有BOD之类的电路,估计这个瞬时高压导致了复位,最后修改了DC-DC的反馈电容,检测启动波形瞬时脉冲不到5.1V,问题圆满解决。

网友A:
请问你是如何操作RTC的?如何配置?如果读取?线路图?

最好有配置程序和操作RTC的程序及线路图,再附上示波器截取的断电和加电过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