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STM32...准备用在PLC里面,但有些问题搞的不是很明白..

楼主(2009-01-07):
我的项目中需要使用8路高速脉冲输入计数(例如每计2000个脉冲就触发一个事件),以及8路PWM输出(输出频率无要求)
通过ST的手册我了解到...PWM的话可以用2个定时器的4个通道(共8个通道)输出,算是勉强解决...那么8路高速脉冲输入...貌似要用8个定时器来做?一头雾水了...
另外上海有哪里可以买到STM32F103ZE呢?

网友A:
所谓8路高速脉冲输入计数,频率是多少?

楼主:
具体要求的话...是这样的:

    因为后面是用达林顿输出拖的负载(这个负载相当“粗旷”,对频率的要求几乎没有...(之前的方案用过300Hz的PWM频率,是光耦隔离的PWM,输出用的光耦速度慢,所以频率不能太高),当然实验的时候100KHz的也试过,效果差不了多少。
    此外对PWM的占空比还是有要求的:
    就是初始输出100%正/0%负的波形,然后在100%正/0%负到0%正/100%负的之间有16-bit的调整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