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WinARM下怎么通过JLINK下载程序到STM32?

楼主(2009-01-08):
WinARM下怎么通过JLINK下载程序到STM32?

网友A:
可以用OpenOCD

网友B:
怎么配置OPENOCD?

怎么配置OPENOCD?
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C:
使用

JLINK GDB试试.

网友A:
可以使用我作的GUI工具

Interfaces里选择interface/jlink:
正好在Linux下,所以就给Linux下的截图
FF下,上传是点确定没有反应。
编译OpenOCD时,可以顺便make pdf,生成pdf说明文档,里面将的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