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23_IN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1-09):
还有AD12_IN5等等....

网友A:
请说明出处

网友B:
如下

就是ADC1通道0,ADC2通道0,ADC3通道0,在同一个管脚上

楼主:
数据手册上的....

楼主:
有些没有ADC3啊?怎么也标ADC123....

网友C:
有些没有ADC3啊?怎么也标ADC123

估计是偷懒,即使没有ADC3,也共用了一个文件。其实应该说明它们的引脚是兼容的。

网友A:
请给出具体的例子和文档编号

网友D:
是啊,我第一次读的时候也有点晕

  ADC123_INx,
  后来才知道ADC123代码三个AD转换器1、2、3

楼主:
香斑啊.任何的STM32F103上面都有吧?

呵呵...就是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A:
如果是来自数据手册,2、6的解释是对的

不是任何的STM32F103上面都有ADC123_IN0这样的写法,中等容量或小容量的STM32写成ADC12_IN0、ADC12_IN1......;ADC123_IN0这样的写法出现在大容量产品数据手册中。

楼主:
数据手册不都是一份吗?

呵呵...

网友E:
区别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

参考手册(Reference Manual)只有一份,数据手册(Data Sheet)有多份

网友A:
STM32的数据手册和技术参考手册有什么分别?

网友F(2012-12-21):
:lolST的数据手册是有点问题

网友G:
支持ADC1,ADC2,ADC3转换器输入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