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F10x,在进入ISP后,BOOT0管脚一直有脉冲

楼主(2009-01-13):
   会导致ISP失败吗??
   ISP过程中,BOOT0需要恒为低电平吗?

   /* RM0008第23页:
   在系统复位后,SYSCLK的第4个上升沿,BOOT管脚的值将被锁存。 */
   也是说,锁存后,不管BOOT引脚为何状态,都不影响ISP或用户程序运行??

/*
RM0008第23页原文:

在系统复位后,SYSCLK的第4个上升沿,BOOT管脚的值将被锁存。用户可以通过设置BOOT1和BOOT0引脚的状态,来选择在复位后的启动模式。
在从待机模式退出时,BOOT管脚的值将被被重新锁存;因此,在待机模式下BOOT管脚应保持为需要的启动配置。在启动延迟之后,CPU从地址0x0000 0000获取堆栈顶的地址,并从启动存储器的0x0000 0004指示的地址开始执行代码。
因为固定的存储器映像,代码区始终从地址0x0000 0000开始(通过ICode和DCode总线访问),而数据区(SRAM)始终从地址0x2000 0000开始(通过系统总线访问)。Cortex-M3的CPU始终从ICode总线获取复位向量,即启动仅适合于从代码区开始(典型地从Flash启动)。STM32F10xxx微控制器实现了一个特殊的机制,系统可以不仅仅从Flash存储器或系统存储器启动,还可以从内置SRAM启动。 */

楼主:
以前没用过STM的,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手册上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估计你没有理解“锁存”的意义吧?

网友B:
用MCUISP的哪个ISP软件,直接下载就可以运行...

MUCISP可以用到115200..再往上,我的板子用不了...

楼主:
谢谢

   我有特殊用途。

网友C:
建议LS用USB转的串口,可以上230400

要不就用万利开发板客串USB转串口,固件在我网站上有。

楼主:
谢谢LS的

   现场没电脑,且要用RS232的,无法用USB转串口。

网友C:
呵呵,等我的脱机ISP下载机出来,LZ就方便了。

楼主:
期待着......谢谢

    不过,我打算用IAP,加工前烧录好用户bootloader代码

网友C:
我的ISP下载机主要功能其实是IAP,哈哈。

ISP用来烧录BootLoader的。
BootLoader是我写好的,充分考虑各方面需要。
比如加密传输、可靠传输、BootLoader占地(flash)小等。
用户无需花费时间来开发自己的BootLoader.

网友D:
mcuisp的新ID不错~~~

楼主:
mcuisp的idea是不错

   但要开放你的bootloader代码,才有人敢用呀
   且要用使用说明等待详细的文档